求sb-10示波器电路图 标记图

楼主(2017-05-10):
电子管被拔下来 忘了做标记了  没找到电路图 哪位坛友有这个电子管型号标记图 或电路图发下 谢谢

网友A:
图片所示175示波器对应的新型号就是SB10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所示175示波器对应的新型号就是SB10示波器。

电子管型号没标记 只有用v数字代替

网友:
根据图纸以及机器X、Y通道的位置,确定对应的电子管大致不是很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