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物展台·故障

楼主(2017-05-10):
镜头一反转就有画面,正常向下就蓝屏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摄像头排线因为经常转动拉扯松动折断出现的问题。

网友:
那块的排线啥的接触不好了吧!

网友:
里面断了线!

楼主:
好的·我拆看看看·

网友:
如果排线好的话,就是传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