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充电器怎么维修

楼主(2017-05-10):
48v电动车充电器,插电灯不亮,保险是好的,把焊点都补焊了一遍,还是不行,接着把3842换了,换过后发现63V470uf的电容冒烟了,更换了一个还是不行,不知道改怎么修了,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充电器还有修的价值吗?练练手可以:先取下功率开关管,前提是整流,滤波正常;把3842换上个插座插上方便更换;上电,测3842的6脚有无输出,确认有输出后,再换上功率开关管(确认好的),输出接上假负载,测量输出电压,要快,电压过高立即断电,查找光耦,431反馈稳压回路;那部分不正常查那儿。

网友:
这个充电器简陋了点儿,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是光耦坏了,注意查查LM358和431,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先查开关管再说

网友:
3842  启动脚电压

网友:
先查整流和滤波,在检查功率管,在查光耦和358.输出电容冒烟的话,是输出电压高引起的,还要检查反馈电路

网友:
如果前面高压300伏有,,是输出电压高引起的,重点在输出。

网友B(2017-06-22):
次级滤波 电容冒烟说明有输出,灯不亮,有可能是整流二极管击穿短路,电容才冒烟

网友:
一般是光耦坏了

网友:
过压导致输出电容损坏可能整流管击穿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论坛很多类似充电器的电路,逐级检查

网友C:
从发生的情况来看,反馈的光偶坏的可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发生的情况来看,反馈的光偶坏的可能大。

谢谢,哪个是光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是输出滤波,一般48V的充电器输出电压是58V,63V应该没有问题,这么容易坏输出电容是不是电源输出 ...

是测量变压器的输出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开关管再说

是哪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滤波 电容冒烟说明有输出,灯不亮,有可能是整流二极管击穿短路,电容才冒烟

是在一起的那4个二极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一起的那4个二极管吗?

2个月了,还没修好?

63V470uF电容烧坏。应是输出电压过高导致,可能是电压检测及反馈环路出故障。故障排除之前不能随便插220V高压电。

重点查查TL431及光耦及其周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是输出电容2个脚~~~

喔,谢谢。拆了电容可以测吗?

网友:
谢谢,哪个是光耦啊?

一边2个脚的IC是光藕

网友(2017-07-24):
58V用63V电容是不保险的特别是差电容往往耐压没余量。故用100V的

网友:
IC是光藕四条腿的,先检查这个,可以从旧的充电器上面拆,这个有修理价值,以前我也修,字48A右边的电阻边上,四条腿

网友:
天太热了,还是等天凉快了修

网友:
换光耦的话,四只脚的顺序位置不要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