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怎么玩

楼主(2017-05-10):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IMG_20170510_170501_看图王(1).jpg     东西,这么玩,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A:
上面标签上不写的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标签上不写的有吗?

怎么玩啊,不会玩

网友:
可以开电台发广告赚票票了

网友:
调频广播发射机用来宣传卖假药不错!调频广播里有大量卖假药的,应该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玩啊,不会玩

要想发射的距离远,一副好的发射天线时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发射的距离远,一副好的发射天线时必须的!

价值几何,能不能换成实在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值几何,能不能换成实在东西

这个东东扔了吧!真的没有实用价值。有一个2000元左右的蓝牙音箱玩一玩挺好的。

网友:
可以做信号发生器

网友:
路过学习了,但不赞成用这设备卖假货,以诚为本。

网友:
玩这个东西涉嫌违法

网友:
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网友:
上面标签上不写的有吗

网友:
这个不能玩吧,小心查水表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不玩的好,国家正在打击黑电台,万一被查获轻饶不了而且还没收,去年冬天收音机里说过好多次,

网友:
后面天线接口接上假负载开机试试就知道怎么玩了

网友:
  这个设备不能玩,玩了发射就属违法行为,但是可以作为学习电路知识而练手。

网友:
如果你想尝试一下私设电台,德先看看有关法律,打电话给无线电管理委会咨询一下

网友:
楼主不要瞎搞,会被无管委请去喝茶的

网友:
楼主先别玩了,先看看那两个电解电容,貌似鼓了……

网友(2017-06-11):
看来在你手里木有用,如果要接上其他设备发射离着被查不远

网友:
虽然字不太清楚,还是能看清楚写着调频广播发射机这几个字,而且是中文,就是不太清楚干什么用的。

网友:
也是第一次见,就看看热闹

网友:
玩这东西应该是违法的

网友:
占用空中频率要花钱的

网友:
试验用用的功率不太大的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的没啥大问题,无线话筒在舞台上也常用的,距离近,可以的,量变引起质变,距离过远了就会有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