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nalec话头改耳机

楼主(2017-05-11):
TB上入手了2个散装二手DYnalec话头,88元一个,当时想买耳机,卖家说没货了,要等。我说等不及了就话头吧。话头有大小声两种,大声的贵150一个。想想从来没玩过洋耳机,就先买2个88的话头试试吧。要是好玩等耳机到货了再买。
话头很快到货了。看看外观还行。测直流电阻5.0欧,电感5MH左右,测电感时顺便听声音,确实小声。
迫不及待开始拆,螺丝倒是没生锈,很好打开。打开后,首先看到一堆白色的细沙子一样的东西,(没错!不是沙子就是海盐吧?在海上工作的甲板耳机果然“名不虚传”)。赶紧拿个吹球把沙子吹走。此时发现有些是吹不走的锈斑黏在框架等处。拿锉刀刮掉“生锈”的部分。把一个塑料结构打开,就看到舌簧,极靴,驱动杆等结构了。把话头外包的橡胶套去掉。观察发现舌簧和极靴之间很多锈斑和沙子,吹球反复吹舌簧和极靴部位,发现有效果,在灯光下看舌簧和极靴的间隙出现了,位置还不错,位于中间。振膜之前的前盖是铝做的,很结实。揭开前盖,可见振膜上还是有锈斑和沙子。清理干净后,把前盖和振膜用自己的2mm螺丝螺母固定,去除原来的后盖和橡胶套。这样精简出来一个“耳机”单元。清理后测试电感,哈哈,变成26Mh了,声音大了很多!
如法炮制,处理第二个话头,第二个话头舌簧和极靴之间没有“垃圾”,但舌簧直接吸附到下极靴。好在我工具不少,使用小台钳固定话头,用外套扳手和小镊子反复调整,失败多次后很艰难的把舌簧调到中间位置,测试电感也是20多MH。声音明显大于从前。
找一个劳保耳罩和耳机线(我买了好多,非常适于改造耳机),把耳机“单元”放进去,一副Dynalec话头耳机就做好了。
效果如何呢?呵呵,没有想象的好。和我的70多MH电感的shh-1以及sc2-300比较,灵敏度还低一点。但比起电感40多MH的shh-1不会差,声音音质也不错。
灵敏度不高我分析原因是,话头的线圈电感小,需要重绕线圈。绕完线圈又得调舌簧位置,这工作不容易,就将就者先玩玩吧。

外观前

外观前

外观后

外观后

看到沙子没?

看到沙子没?

后盖,没用了,去掉不要

后盖,没用了,去掉不要

去掉后盖,看到舌簧等结构

去掉后盖,看到舌簧等结构

耳机单元前面,注意已经去掉了胶套和后盖。

耳机单元前面,注意已经去掉了胶套和后盖。

做好的耳机单元

做好的耳机单元

另一个

另一个

劳保耳罩拆开的后,黑色部分刚好压住耳机单元

劳保耳罩拆开的后,黑色部分刚好压住耳机单元

最后的样子

最后的样子

网友A:
美国DYNALEC耳机(话头)绝对比SC-300和SHH-1等灵敏度高,应该还有提高空间。
另外耳机线太细,建议换粗线试试。

网友B:
在小于1uA的信号强度条件下,很少有耳机能超过shh-1,除了shh-1和田737是两个线圈推挽舌簧片,所以微信号能力比较强。而其他的单线圈舌簧耳机微信号能力肯定赶不上双线圈的。有很多耳机比较试验其实都是在2ua以上的条件下进行的,虽然使用了不少专业的设备,数据也是很可靠,但是遗憾的是没有能反映出shh-1的优秀微信号能力。由于在研究Fm矿机的极限使用距离,也购买了不少总大名鼎鼎的耳机进行微信号比较,在50微安电流表基本不动的情况下,很少有耳机【知名的舌簧耳机】能超过shh-1.另外,在信号极其微弱是,舌簧耳机最好直接贴着耳朵使用,把舌簧耳机搞的很舒适,其实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因为矿机是无源的,信号输出势必有限。

网友C:
早期的话筒 R印象也是65欧,和耳机完全一样,不知是何时(估计60年代)把话筒改成低阻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DYNALEC耳机(话头)绝对比SC-300和SHH-1等灵敏度高,应该还有提高空间。
另外耳机线太细,建议换粗线 ...

谢谢99版主加分,我也觉得应该有提高空间。主要还是线圈的问题。
聂版有个帖子介绍提到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49097-1-1.html
“对DYNALEC耳机头线圈进行拆解,为0.14(外径)漆包线1200圈。

关于DYNALEC话筒头调整,直流电阻5.5欧左右,调整后开放状态大声时电感量15mH左右。将话筒头线圈用0.13(外径)漆包线绕1200圈,线阻56欧,组装调整后话筒头与耳机音量相同。

以上调整数据和效果仅为上品大声的DYNALEC 耳机。”

我的话头不是上品,是便宜货,不知有没有影响。
另外,重新绕线圈应该是个好办法。或者偷懒等耳机到货了买现成的“大声”规格耳机。

卖主还推荐了一款不是海军用的是空军用的舌簧耳机,要1600多可以讲价,还有一款400多,我觉得太贵没考虑。

耳机线应该也有影响,特别是对小信号。看样子要找找粗的耳机线了,不知版主和各位有没有好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小于1uA的信号强度条件下,很少有耳机能超过shh-1,除了shh-1和田737是两个线圈推挽舌簧片,所以微信号能 ...

“在信号极其微弱是,舌簧耳机最好直接贴着耳朵使用,把舌簧耳机搞的很舒适,其实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因为矿机是无源的,信号输出势必有限。”
此话有道理,我正在考虑把劳保耳罩的隔音垫改成自制的贴耳机的护套实验一下。

“在小于1uA的信号强度条件下,很少有耳机能超过shh-1,除了shh-1和田737是两个线圈推挽舌簧片,所以微信号能力比较强。而其他的单线圈舌簧耳机微信号能力肯定赶不上双线圈的。有很多耳机比较试验其实都是在2ua以上的条件下进行的,虽然使用了不少专业的设备,数据也是很可靠,但是遗憾的是没有能反映出shh-1的优秀微信号能力。由于在研究Fm矿机的极限使用距离,也购买了不少总大名鼎鼎的耳机进行微信号比较,在50微安电流表基本不动的情况下,很少有耳机【知名的舌簧耳机】能超过shh-1.”

这个我觉得值得探讨。毕竟论坛其他人也实验过各种国外的“高级“舌簧耳机,从帖子看灵敏度还是很高的,我记得有个帖子就讲了,在0.几微安的电流下,USI等类似耳机表现很好。我的话头应该是线圈问题,虽然从我实验的结果,暂时比不上70MH的shh-1和sc2-350,但毕竟这个是话头,线圈不同,而且还是劣质的话头。如果是优质的耳机,线圈电感够大,应该有更好的表现。当然,您也做了实践的比较,至少,从您的实践看,还是觉得shh-1好。不知道其他人实践的结果如何。如果下次我搞到好的耳机还是这结果,那我就同意您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话筒 R印象也是65欧,和耳机完全一样,不知是何时(估计60年代)把话筒改成低阻值了。

您说的没错,卖家说是60年代的产品。聂版主以前的帖子也是说60年代的产品。我这个话头从图片看和聂版主的帖子一样。

网友D:
说说用啥样矿机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用啥样矿机听的?

用的是大概20*30cm的大环中波矿机,此矿机用特氟龙镀银线缝制到尼龙带上做线圈,15圈,电感135uh左右。使用3dq,图片是此矿机在深圳室外收台情况。

测试时,在三楼阳台,同一时段。用话头耳机可以清晰听到3个本地强台。还有一个外地弱台,可以听清但声小。
使用70Mhshh-1加sc2-350串联,除了这四个台,还多出两个外地的中国之声,微弱但可以听清。话头听不太清的那个弱台此时比较清晰。

不知这种比较方法是否有问题,我只是凭感觉觉得话头灵敏度稍差于后者。对了,测试时,微安表基本不动,不到1u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信号极其微弱是,舌簧耳机最好直接贴着耳朵使用,把舌簧耳机搞的很舒适,其实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因 ...

我买了这个卖家的听筒,10多个,回来后挨个调试,试听,效果,哈哈。大部分留着升值呢了,收藏。弄了两个组了一组,听手机音乐,声音还是蛮好的。

网友B:
有图为证,听音乐的效果还是很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信号极其微弱是,舌簧耳机最好直接贴着耳朵使用,把舌簧耳机搞的很舒适,其实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因 ...

这个话头和耳机的结构是一样的,你可以找一个继电器的线圈,拆一些0.04的漆包线,重新绕线圈,绕满的话可能达到1500Ω以上,不用阻抗变换,就是高阻舌簧耳机。做起来,不复杂。

网友D:
这耳机单元的灵敏度肯定要好于国产的耳机,估计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灵敏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这个卖家的听筒,10多个,回来后挨个调试,试听,效果,哈哈。大部分留着升值呢了,收藏。弄了两个 ...

十几个?88那种吗?干嘛买那么多话头,还不如直接买耳机,再说了,这玩意除了几个玩矿机的喜欢还有谁知道,会有什么收藏价值。

倒是您拿来听音乐是不是浪费了,而且听音乐不是它的强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话头和耳机的结构是一样的,你可以找一个继电器的线圈,拆一些0.04的漆包线,重新绕线圈,绕满的话可 ...

您说得对,0.04的线我有,绕线机我也有,准备重绕线圈,继续折腾。

我记得好像是 tnlby 老师使用电动机,1500转那种,绕了17000圈,原始数据是1200圈,我的目标就是超过1200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耳机单元的灵敏度肯定要好于国产的耳机,估计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灵敏度低。

我也觉得灵敏度肯定要高,看看做工就不一样。过阵子我重绕线圈试试。

您是不是绕过17000圈?用电动机绕的?我记得看过一个帖子一下找不到了。

能否介绍下用电动机如何绕?中间那个插入线圈骨架的结构(轴?)怎么做?

网友:
这个DIY算高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为证,听音乐的效果还是很好。

还别说,我也试了一下,拿来听音乐声音还不错。

但是,音量大的时候有一个耳机有破音。音量适中的时候,就是现在流行的“动铁”单元的感觉。

楼主:
过奖过奖 ,大家一起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B                                    学习

过奖过奖 ,大家一起折腾。

网友G:
shh-1,性能良好,便宜实惠,性价比高,并一定是灵敏度最好的,但一定是最适合大多数使用的,高级货效果估计会好一些的,但不是能普及的元件,能用上肯定好,用上不也一样可以玩矿石机,不用太纠结,另外在使用上也要对路, 最好的耳机如果使用时阻抗不能很好的匹配,效果也是出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shh-1,性能良好,便宜实惠,性价比高,并一定是灵敏度最好的,但一定是最适合大多数使用的,高级货效果估计 ...

我同意您的观点。只是我没折腾过这个耳机,不折腾我是不会死心的,哈哈。

网友H:
边测电感边调整舌簧片在磁隙中的位置,直到电感量最大为止,耳机灵敏度最好。
尽量别改绕,改绕只改变阻抗提高不了灵敏度,而提高阻抗可以用匹配变压器,耳机拆了装配不好严重降低灵敏度。
这种耳机我测过,灵敏度很高,不是一般国产耳机可比的,小信号性能极佳,用在矿机上实际试听时串在耳机的50uA电流表没指示的弱信号都能听清楚,但是话咪阻抗很低,一定要做好匹配效果才能出来。
请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5606-1-1.html
注意13号耳机,灵敏度排名第二,高于著名的大罐头耳机,耳机上的音频功率只有0.015微瓦时就可以满意的收听了。

网友:
这个卖家的货真流电阻42欧姆左右,线圈电感124mH左右,估计不是最早的那种,可能是改进了,从耳包的形式看,大概是空军用的,不是什么甲板耳机。听音乐肯定是极品,舌簧耳机的音质很逼真,这也是它的优点之一。

网友B:
弄了一支听矿机,效果不好,並且很重,很凉。买的多是为了连同我的Fm矿机一同送给朋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灵敏度肯定要高,看看做工就不一样。过阵子我重绕线圈试试。

我当时改饶时没有动原线圈,而是自制一个骨架手动绕线机绕的,0.025的线17000匝。其实,配3DQ用0.09的线绕滿骨架大概在1100到1300匝左右最好。在绕线机轴头打一孔攻M6的罗纹,将M6的罗钉锉扁拧入,绕耳机线圈很好用。调耳机磁隙时要象Iq版主讲的,用电感表监控,调到最大值即可,用眼看磁隙位置是不行的,舌簧在最佳位置附近时电感量变化非常敏感,罗母转30度电感量就会有较大变化。要有耐心仔细调整,相信您一直能够调试出最佳点,祝您调试成功,享受到平常人享受不到的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对,0.04的线我有,绕线机我也有,准备重绕线圈,继续折腾。

我记得好像是 tnlby 老师使用电动 ...

一从绕就废了

网友E:
要有耐心,我用塑料笔杆插到线圈骨架里,用手一圈一圈的绕的。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趁着劲,不容易断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要有耐心,我用塑料笔杆插到线圈骨架里,用手一圈一圈的绕的。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趁着劲,不容易断线。

这种耳机从绕,声音不一定会更响,话头线径好象比耳机线略粗点,细的线绕圈数多了也不一定更灵敏,破坏原结构可惜。

网友:
旧的或者说进过水有损伤的咪头肯定不如新的完好的咪头,我有全套的全新的戴拿莱克单元,感觉咪头就是没有耳机听矿机声音大,因为二者工作方式不同,咪头为了获取高灵敏度拾音,电感做的不能太大,要不语音推不动它,而且在工作中要按下咪头的按钮后短路了去自身耳机的回路,让能量全部传入到输送线路中。要想让咪头发挥出来就要更好的匹配阻抗,和耳机拿同一阻抗比较声音大小是无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边测电感边调整舌簧片在磁隙中的位置,直到电感量最大为止,耳机灵敏度最好。
尽量别改绕,改绕只改变阻抗 ...

谢谢,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这个是进了沙子的咪头,和您那个没法比,我还是想重新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了一支听矿机,效果不好,並且很重,很凉。买的多是为了连同我的Fm矿机一同送给朋友的。

您的购买链接能否给一个?感觉您买的东西比我的好。

还有,这耳机价格也比的上您的FM矿机了吧,您拿来送人?啥时候也送我一对,见者有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当时改饶时没有动原线圈,而是自制一个骨架手动绕线机绕的,0.025的线17000匝。其实,配3DQ用0.09的线 ...

谢谢您的鼓励,能否把您当时的的链接发给我,0.025的线,想象不出来有多细,我的0.04的线都有时候看不清。
要不我折衷一下,用0.04的线,绕多少算多少。

彻底折腾下,把所有东西都打开清理干净。线圈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有耐心,我用塑料笔杆插到线圈骨架里,用手一圈一圈的绕的。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趁着劲,不容易断线。

请问您用什么线,绕了多少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耳机从绕,声音不一定会更响,话头线径好象比耳机线略粗点,细的线绕圈数多了也不一定更灵敏,破坏原 ...

前辈说的极是,重绕线圈增加不了灵敏度,只是转变了阻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用什么线,绕了多少圈?

我是拆了一个继电器的线圈,线很细,比发丝细很多,也没数,大概快绕满原来的骨架时,线断了,测量电阻1200Ω吧!

网友:
声力有线对讲机?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8831-1-1.html
不建议改绕高阻,线阻高损耗太大。

网友D:
建议自制骨架进行线圈改绕,不破坏原有线圈。

楼主:
您说得很有道理。
谢谢您的宝贵经验,给我提供了很多信息。请教一下,全新的咪头和耳机电阻和电感是多少?我以后好对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拆了一个继电器的线圈,线很细,比发丝细很多,也没数,大概快绕满原来的骨架时,线断了,测量电阻12 ...

谢谢提供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自制骨架进行线圈改绕,不破坏原有线圈。

谢谢,做个好的骨架并不容易,我再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