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子电度表

楼主(2017-05-11):
在淘宝上买过一些电度表,拆开看了,电路板加步进电机和计数齿轮,主电路是不受控的,如果电路板坏了,就无法计量但用电不受影响,也不报警。用在收费的场所就要有纠纷了。

网友:
经常接触三相和单相表。
本地级市原电度表厂的产品,已彻底沦为窝棚作坊级别。

网友A:
前几天淘的2.5(10)A单相电子电度表,才5.8元包邮,还附送一卷电工胶布和测电笔一支,真不知道商家是怎么赚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淘的2.5(10)A单相电子电度表,才5.8元包邮,还附送一卷电工胶布和测电笔一支,真不知道商家是怎么 ...

保修期是多少?三个月?

网友:
晕,这么便宜能用吗?

网友:
电子式电能表市场乱象丛生,很多网购的电子式电能表质量根本不合格,体现在以下几点:1、计量芯片(即专用计量集成电路),正规表多数用ADE7755或类似的16脚芯片;而劣质电表多数用8脚型号不明的山寨芯片,本身特性就不良;2、分流器,正规表用的都是锰铜分流器,劣质表用普通的铜片代替,或虽然是锰铜材料但是电阻值不准,造成计量失准,不是偏快就是偏慢;3、接线端钮盒;正规表用酚醛压塑或PC合成塑料作为表尾端钮盒的绝缘,而劣质表直接将表壳和端钮盒注塑在一起,使用劣质回收塑料;正式表用铜接线柱,劣质表用铝或铁皮卷制,螺丝稍微拧紧就容易滑扣开裂,或虽然用铜,但采用杂铜或劣质黄铜,截面积不足,容易开裂滑扣。4、正规表都采用带屏蔽罩的计数器,而劣质表没有屏蔽罩。6、正式的电表使用变压器降压为计量线路供电,或者采用安规电容降压。而劣质表多使用便宜的CL系列电容。劣质电表有个共性:喜欢在品牌和制造厂上玩猫腻,比如有个江苏林洋,就出个上海灵洋;有个杭州华立,就出个香港华立;如此例子,举不胜举。
               最最重要的一点:价格便宜!!!价格便宜!!! 价格便宜!!!(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B:
农配网改造的电孑电表3百多元一个!跟本没几十元价!五年一换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农配网改造的电孑电表3百多元一个!跟本没几十元价!五年一换

算便宜了 当官的怎么捞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