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视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7-05-11):
各位老司机帮忙分析一下,10多年的等离子平板,前几天看的时候突然变成雪花,然后关机就不能再开机了. 按开关和遥控器,电源指示灯不亮,也没有任何声音(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也没有了).不知道是电源板还是主板挂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出问题,说一下品牌和型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出问题

网友:
电源灯不亮,副电源肯定是坏了

网友:
拆开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下保险管!大电解电容等等!

网友:
万用表应该利用一下的

网友:
看电源部分的电容,多半是鼓起来啊拉

楼主:
试了下,原来是YZ板的场效应管坏了,电源板保护模式打开。等离子不好修,换电视好了

网友:
电源灯不亮,电源肯定是坏了

网友:
灯都不亮可能是电源板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