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认识的朋友看看,这是干什么用的设备???????????????

楼主(2017-05-11):
不知道是什么设备,干什么用的,怎么用,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
制式转换器啊。

楼主:
谢谢您朋友,这个怎么使用呢?我是个门外汉,望赐教

网友A:
没用了,当年很贵!就是把国外的电视节目N、S......转换成我国所用的PAL制,一般用于电视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了,当年很贵!就是把国外的电视节目N、S......转换成我国所用的PAL制,一般用于电视台。

嗯,真的谢谢您朋友,这个没用了可以当配件卖掉吗?有人要吗?要不就当垃圾卖废品站了。

网友B:
拆件用还是不错的,俺看电容就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件用还是不错的,俺看电容就很好的。

好的谢谢您朋友

楼主:
插电源后灯亮,没有拆修,不知干什用好。

网友C:
     90年代用得较多夏普制式转换器,独立前端收国外台NTSC制转PAL制,当时国内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PAL的。当时该制转价格适中,属于中档货用于一般闭路电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年代用得较多夏普制式转换器,独立前端收国外台NTSC制转PAL制,当时国内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PAL的。 ...

谢谢楼主的赐教,解释的明白透彻,我知道了。

楼主:
这个机子当配件卖掉,存放着应该是用处不大了,

网友:
看看,还真不认识了!!!

网友:
没什么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