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怎样才能使舞台合唱效果好一些

楼主(2017-05-11):
本人是农村音乐教师,爱好广泛,粗通电器。近几年总有个问题困扰着我:每年艺术节都安排合唱,每次的舞台效果都很烂------多声部在教室排练的好好的,到了舞台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也提前安排过话筒的位置,实战效果并没什么改善。当然学校也没什么好的音响设备,发帖求教:要改善合唱的舞台效果(主要是说声音),话筒是什么样的,需要几个,怎么摆放等。或是说除了话筒问题还需要注意到什么?必须做到什么?至于说分声部录音再分声规合成等那是录音棚的事儿吧。求教了,先行谢过各位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音响师,你这个问题很复杂

麻烦您指导一二,或推荐一些实用的学习资料,论坛链接也行啊

网友:
合唱距离大,收音有延迟。必须多话筒分声部收音。一个二手调音台很便宜。

楼主:
只知道舞台上话筒摆放很有讲究的,话筒多了也不好,延迟了,相位了……
灵敏度,指向是不是也很有讲究?

楼主:
正回授啸叫我都是用简单方法解决的——也不会别的方法,首先必须注意话筒的摆放位置避开音箱,再就是试着下拉调音台的话筒路推子,牺牲点话筒路的增益。您说的这四个话筒是不是有两个要放到合唱队里面去啊?

楼主:
的确很复杂,台上声音越小,台下就越嘈杂。合唱的各个声部为了配合适当,我在排练时要求学生们用小音演唱,到了台上情况就变了,一次演出,我费了很大的劲排练了一个五声部无伴奏合唱《爸爸妈妈听我说》,一个评委居然给了我个不及格……,后来交流时这位评委说低分原因是 唱得不齐,真想骂他一顿。后来有其他评委说,台下很嘈杂,音响声音很小,声部的配合很难听出来。
我想如果不是在舞台而是在教室,我这个合唱应该得到高分的。

楼主:
很羡慕网上的合唱视频的音响效果,不知道是现场的录音还是后期制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很复杂,台上声音越小,台下就越嘈杂。合唱的各个声部为了配合适当,我在排练时要求学生们用小音演唱, ...

声音类的表演首先要顾及到声音本身的特点,声音的其他点都不要说,要听?首先要顾及的就是信号噪声比。信噪比是一切视听的基础指标。30db信噪比是良好视听的基本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就会大受影响。所以你不要简单听一些意见,要首先估计现场条件,选择的内容要适应这个环境。音响类的东西都会对效果有影响,因为是在开放的环境下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在信噪比满足的条件下,才能考虑声音的细节,尽管有大音无声一说在音乐表演中听不见的声音或者听不见的细节都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音师可以解决的,就不是大问题。还是要听“发声方法”是否正确。经常会听到“扁着嗓子”唱歌的现象,广大 ...

扁着嗓子是个什么情况?拿捏着嗓子吗?

网友:
吊电容话筒,话筒立杆也行,带幻像电源的,一两个就夠了。我平时只用一个,有时一个就行,电容话筒几米外对着喊就响的,动圈不行,它离得很近才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说“左”着嗓子、“挤着”、“捏”着嗓子的,也有说“扁”的,总之是指发出的声音不“圆润自然”。其实 ...

李玲玉唱的《美人吟》就像嘴里吃着一口饭唱似的。噪子出不来。石头和李雨儿唱《雨花石》也有类似毛病,如果配打击乐给他们配乐,那就完了,根本无法调音,每次听得很累。人声压得太死了。

网友:
一是选用好话筒,一般不家用要有好音质几乎不可能,二是选用质量好的效果器,反复调整混响时间效果,三是功率放大器和音箱性能要好,以上是专业演员角度提供的方案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