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电源

楼主(2017-05-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压有点高,串联4个硅二极管。

网友:
加个L7809就OK

网友:
加一个7809三端稳压,再加个滤波电容就很稳当。

网友:
直接用就OK,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接上烧了给你

网友:
啥都不用串,直上,没问题,我也是用12v电源的。

网友:
没什么问题,路由器内部有稳压电路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8口小交换机9V电源,5V我加过,12V也加过,正常使用若是无聊可以上到15V。

网友:
啥都不用加,稳定使用中。这个5v、12v我都用过,都能启动。路由器里面有DC-DC稳压的

网友:
电压高,电流会变大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