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8表维修

楼主(2017-05-12):
前几天只以邮费的价格收了一块MF18表。上家是个电子爱好者,得到这块表后似乎自己一下子整不了就出了,过程中上家好像还算错了帐,所以让我只花了20多元的邮费钱就得到了这块表在这儿非常感谢上家。
表来的时候没拍照,外观还是比较新的,是好多大线轮的那款。故障比较多:测了下表头的灵敏度100多微安;指针卡的比较厉害;指针尾部缺少平衡配重,严重不平衡;内部烧了几个线绕电阻,还缺失了几个普通电阻,估计以前的使用者因表头灵敏度下降太多而修改了表的量程,所以分流分压电阻变化都很大(挡位开关处还刻画了新的量程数值)。
首先给表头充磁,在本坛学的,效果很好。第一次做,充过头了,灵敏度高于40uA.然后开始了漫长的消磁过程,去除短路软铁,反复折腾好多次,再测满度电流还是41.1uA。做消磁器消磁,用铁芯饶了个电感,又折腾了很长时间,满度电流42.73uA ,以后再也折腾不下去了,可能是消磁电感小了点,表头就这样用了,正好测量表头内阻为414欧姆,也是偏大,两者可以中和一下。
下面开始解决指针卡和平衡的问题:
指针卡,反复调整上下轴承一直无法解决,正好前几天在本坛买了份表头的小配件包,里面有不少这种表的轴承,先将下轴承换了,经过调整指针完全恢复自如,这个问题解决。
条平衡,先用细铜线做了两个平衡锤装上,反复调整一直找不到平衡点,后来仔细观察发现指针与线圈好像不对中,偏差至少也有半个线圈的宽度,这个可不太好办,只好把配重向一侧掰掰看了。结果还是很见效的。
最后调整好的表头大家看看,我感觉还是挺满意的,第一次做,都是笨办法,各位见笑了。

楼主:
调整表头灵敏度,现在的表头内阻414欧姆,满刻度电流42.73uA 。根据18表的电路原理可计算出表头组合后的参数应为内阻667欧姆,满刻度电流45uA(1.5V电压档可以计算出)。

楼主:
根据下图可计算出R*=13222欧姆,R13=288欧姆。搭电路测试正好满刻度电流45uA,电阻667欧姆。表头增加一个13222欧姆的电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个电阻对表头的阻尼影响我估计可以接受,就先这样用着

网友:
齐齐哈尔的MF18表少见。楼主打理的不错,好手艺。
用强磁铁同极性相互接触几下,也可消磁,开始距离远点,慢慢尝试。

网友:
上家就是我,朋友,你太客气了,

网友A:
我马上也到一个失磁的MF18,楼主充磁是用可控硅和大电容及线圈充磁吗?有参数没有?比如多高电压,线圈多少匝,线径多少,绕在什么位置,充磁多数都是试,最好详细点,谢谢。

网友:
楼主手艺高强学习了,

网友B:
华安18比较少见。常见的是永跃、上四。
串联并联是解决灵敏度过高的好办法。对阻尼影响不大。
平衡调得不错,只是屁股歪了总有点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马上也到一个失磁的MF18,楼主充磁是用可控硅和大电容及线圈充磁吗?有参数没有?比如多高电压,线圈多少 ...

充磁用的是电容阵配合一个旧继电器,只是没充一次都要人工掰开节点的,回头我把相关照片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安18比较少见。常见的是永跃、上四。
串联并联是解决灵敏度过高的好办法。对阻尼影响不大。
平衡调得不 ...

仔细看可以看到指针几乎偏到线圈的一侧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太精细了现在还不敢动

网友A:
我今天上午用了4个400伏680微法串并联,大概在螺丝刀上面绕了20圈充磁,效果很好,比新的磁性要强。开始用了一个120安可控硅一下就击穿了,后面用空开,反正就打火一次,充了几把螺丝刀,很好用。等18回来,再找U型铁芯试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MF18.表头有问题,还没找到拆卸方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上午用了4个400伏680微法串并联,大概在螺丝刀上面绕了20圈充磁,效果很好,比新的磁性要强。开始用 ...

充磁基本就这些东西,实际用了6个电容,有470u的,也有330u的,实际测量都在300u左右。线用的是一条外径1.35mm左右,内芯7根直径0.26的铜线,长度3.8米左右,在18表的磁芯上正好绕满。小水泥钉判断磁极。用继电器主要是在充磁时远离火花,每充一次都要用螺丝刀掰开继电器节点。

楼主:
充磁时还要用到这些物件

楼主:
保护叉使用者东西做的

楼主:
再看看这个表,基础还是不错的,里面电阻换了十几个

楼主:
现在测量60uA电流和9V电池的情况,精度还是不错的

楼主:
除其他电流档外所有档位基本可以满足18表的精度要求。交流电压档和电阻档的误差大于直流电压档,可能与部分代用电阻的精度有关,不折腾了,毕竟这种表的实用性不大

楼主:
去年底在农村整了个大玩具,最近一直在忙他

网友:
多谢,多谢,我这两天忙,我的表电路还有问题,等不忙了再修吧。

网友C(2017-09-12):
本人曾经修理过一块华安18表,测量表头内阻也发现比上四18表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磁时还要用到这些物件

这个不是18表的磁钢哇

网友:
哈尔滨华安的18表是块非常好的表。。。。。

网友:
18表,还不错代表指针表的最高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安18比较少见。常见的是永跃、上四。
串联并联是解决灵敏度过高的好办法。对阻尼影响不大。
平衡调得不 ...

军版的18。

网友:
楼主,我有一块ZC14-4型兆欧表,指针部分有问题,能修不

网友(2017-11-15):
这个表精度较高,但档位设计比较怪,不喜欢这个表。

网友:
这表  很好  我喜欢  也想求一块

网友:
这表看着不错,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分享着你的快乐!

网友:
手艺高超,分享了

网友:
手艺很好啊

网友:
巧夺天工啊

网友:
楼主手艺高超,点赞。18表档位怪,不习惯。

网友:
看那表盘就感觉很厚实,不可多得的老表,漂亮

网友:
MF18的表芯疑是照片发错,磁钢应是圆柱形。不过楼主水平高修表到这种程度不多。

网友(2019-01-21):
引用 网友C:
本人曾经修理过一块华安18表,测量表头内阻也发现比上四18表头大。

那可是不可多得的好表。

网友(2020-12-13):
楼主高手,顶一个

网友D(2021-03-17):
楼主你好请给画一个冲磁电路图我的MF14失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给画一个冲磁电路图我的MF14失磁了

具体的因时间太长忘了,原理很简单,就是220V交流电整流后给大电容充电,然后通过充磁线圈放电,放点开关我用的是一个继电器。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要求。电容并联一个330K的释放电阻是为了安全起见,充电电路串联一个灯泡起保护作用,也可以监测电容充电是否结束。具体的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看。

网友:
        第一次见到齐齐哈尔华安仪表厂的万用表,还是国产比较精密的18表,可见齐齐哈尔也是一座老工业城市,楼主的修表技术也比较老练,敬佩。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底在农村整了个大玩具,最近一直在忙他

这是牡丹花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的因时间太长忘了,原理很简单,就是220V交流电整流后给大电容充电,然后通过充磁线圈放电,放点开关 ...

好的谢谢你 基本懂了,电容的直流电压放电形成磁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的因时间太长忘了,原理很简单,就是220V交流电整流后给大电容充电,然后通过充磁线圈放电,放点开关 ...

谢谢你了基本懂了。

网友(2021-08-16):
所有的18表感觉还是这款刻度最好读数

网友(2021-09-23):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充磁用的是电容阵配合一个旧继电器,只是没充一次都要人工掰开节点的,回头我把相关照片发上来。

我最近也在弄一些老式指针表,发现都有不同程度的失磁,本人从来也没充过磁,希望能再次学习一下。另外,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调平衡是否要将游丝都焊开才能进行,还有就是发现整修的两块表在测量时表针的停止后,都存在有轻轻敲击仪表的外壳几下后指针有略微右移一点点的现象,但摆动不多,满刻度算100格的话,大约0.5格到1格的样子,不知是否存在动圈轴尖磨损现象,还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2021-10-30):
这才是手艺人那

网友:
老表还是喜欢。。。。只有MF14和MF9

网友:
指针表方面的专家级别

网友(2023-04-25):
引用 楼主:
保护叉使用者东西做的

看着像扁銅铙吗

网友:
我也是 第一次见到齐齐哈尔华安仪表厂的MF18万用表

网友(2024-12-09):
高手,学习了,只是最近两年老眼昏华了,不敢整 表头,只要表头好,其它的都可以慢慢调整

网友(2025-01-19):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在弄一些老式指针表,发现都有不同程度的失磁,本人从来也没充过磁,希望能再次学习一下。另外, ...

调平衡必须焊接上游丝以后才能进行。游丝和轴尖必须同心,游丝面必须水平平整,否则就会出现机械零问题。轴尖螺丝紧的话会出现敲击“走位”现象。

网友:
谢谢!您说的是的,我后来自己边摸索、边思考着调了很久,才发现真是您说的这样。因为我发现有块指针表的轴承根本不是那种带弹簧的,就是靠硬顶着支撑的,松了不行,紧了也不行,有些地方还真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