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人想做矿石机

楼主(2017-05-12):
老师好!我有一个空气单莲和一副2200欧姆耳机以及2ap9二极管,想做个矿石收音机,请老师给个指导,谢谢!

网友A:
还是用这个电路吧,省事,易做,只要再找一根磁棒(我是从捡的旧电磁火锅上拆下来的磁片),一只9014三极管(好多旧电器都有,我是从旧固定电话机上拆的),天线初级80圈,次级12圈(根据元件不同,调整圈数),电感我是从其他地方拆的,坛里有老师介绍做法,电容是陶瓷电容,圆片片的那种,标识为103,很好找的。
(二极管;2ap9 ).gif

网友B:
这是画的电路图,别的没啥,主要是线圈的制作,如果你的可变容量为365P左右,则调谐线圈电感量大概为240微亨,为方便材料取得,找一段五厘米直径的塑料水管,用直径零点八毫米的铜线密绕100匝,电感量为245微亨,再绕一个天线线圈,匝数为调谐线圈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最好绕在比五厘米直径略大一些的筒子上,这样天线线圈可以套在调谐线圈上面移动调整到最佳状态。其它照着电路上连接就行,只要连接无误,应该一试就成,天线线圈一端接外接天线,只要在楼顶拖一根十几米或几十米的电线就行,信号强的时候要求就低些,地线尽最接地良好一些,这样信号强度就大。不妨试试,这样的设计基本在中波范围内覆盖得比较好。

网友C:
还要做一副好的天线及地线就齐了,要注意防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画的电路图,别的没啥,主要是线圈的制作,如果你的可变容量为365P左右,则调谐线圈电感量大概为240微 ...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做一副好的天线及地线就齐了,要注意防雷哦!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导!

网友D:
活到老,学到老,免费送矿石。

网友E:
最好先弄清你处的中波信号强度,然后想法子架一副尽量高和长的天线,接好地线。有了这些,其余都不是大问题,祝愿楼主能够一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活到老,学到老,免费送矿石。

谢谢老师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先弄清你处的中波信号强度,然后想法子架一副尽量高和长的天线,接好地线。有了这些,其余都不是大问题 ...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导。你说的天线还是个大问题。

网友F:
首先要有良好的天地线,先用单回路试试,单回路灵敏度高但选择性差,但成功率髙,成功后再用双回路或三回路。。。。。。。
给一个参考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这个电路吧,省事,易做,只要再找一根磁棒(我是从捡的旧电磁火锅上拆下来的磁片),一只9014三极管 ...

朋友這个不是礦石收音机,楼主是“七旬老人想做矿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这个电路吧,省事,易做,只要再找一根磁棒(我是从捡的旧电磁火锅上拆下来的磁片),一只9014三极管 ...

谢谢老师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有良好的天地线,先用单回路试试,单回路灵敏度高但选择性差,但成功率髙,成功后再用双回路或三回路 ...

谢谢老师的关注!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有良好的天地线,先用单回路试试,单回路灵敏度高但选择性差,但成功率髙,成功后再用双回路或三回路 ...

在直径40mm圆筒上密绕60圈,配合360P可变电容覆盖不了整个中波段,电感量不够。绕110圈左右,能覆盖520KHz-1700KHz中波频率范围。

网友H:
人要是爱好无线电没做过矿石收音机可是个遗憾事,最容易与最难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直径40mm圆筒上密绕60圈,配合360P可变电容覆盖不了整个中波段,电感量不够。绕110圈左右,能覆盖520KH ...

谢谢老师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人要是爱好无线电没做过矿石收音机可是个遗憾事,最容易与最难的就是这个。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鼓励!

网友I:
第一步是动手,不动手永远会不了,永远是纸上谈兵。第二步还是动手,无论什么电路,先弄响一个(刺激兴欲,增强肾上腺素)呵呵。第三步还是动手,由简入繁,有了第一个响的,就对自己有了挑剔和目标。。。继续继续,向前向前。。。矿坛矿坛。。。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步是动手,不动手永远会不了,永远是纸上谈兵。第二步还是动手,无论什么电路,先弄响一个(刺激兴欲, ...

谢谢老师的关注!三动一响,才能继续向前。哈哈哈!

网友:
没那么复杂,做,就响了。不做一万年也是在别人家里响。以前做一个500个烧饼钱不够,现在做一个500个烧饼钱用不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导。你说的天线还是个大问题。

有条件就架水平天线,没条件就架鱼竿天线。请问您住的是平房?楼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条件就架水平天线,没条件就架鱼竿天线。请问您住的是平房?楼房?

谢谢老师的关注!我住的是三楼。

楼主:
引用 网友K:
祝老先生能够一次成功!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鼓励!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我住的是三楼。

不客气!我不算什么老师,就喜欢折腾! 我建议用鱼竿天线,用时放,不用时收,尽量不要影响别人!你们那里能正常收听到中波台吗?不行的话!短波其实也可以收听。祝您成功!

网友L:
建议做短波矿机,保证有信号且天线可以短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画的电路图,别的没啥,主要是线圈的制作,如果你的可变容量为365P左右,则调谐线圈电感量大概为240微 ...

表述的清楚明白,电路也是经典的双回路设计,按这个电路及所用材料制作矿石机很好。

网友G:
老先生太客气了,我们相差20多岁。我可不敢称为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客气!我不算什么老师,就喜欢折腾! 我建议用鱼竿天线,用时放,不用时收,尽量不要影响别人!你 ...

谢谢老师的关注!我们这里收中波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做短波矿机,保证有信号且天线可以短一点。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期待,期待中,

谢谢老师的关注!不敢期待,不过我有这个打算!先向老师们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先生太客气了,我们相差20多岁。我可不敢称为老师

老师是从专业技术而言,不分年令大小。在这方面,凡是来关注和指导的都是我的老师。哈哈哈!

网友B:
今天上午刚刚安装好的单调谐场管矿石机电路。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上午刚刚安装好的单调谐场管矿石机电路。效果不错

线路排列整齐美观,看着就舒服。电工、木工技术一流!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今天上午刚刚安装好的单调谐场管矿石机电路。效果不错

面板上微安表头与旋钮之间的是什么原理图上没有,图与实物不相符。

网友:
引用 网友N:
面板上微安表头与旋钮之间的是什么原理图上没有,图与实物不相符。

按钮是表头短路开关,在超量程或运输过程中,保护表头用的,不一定画出,有没有没有关系。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我们这里收中波还好。

给老先生看看我做简易矿机加鱼竿天线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20964-1-1.html

网友O:
建议楼主按照2楼手绘的那个图做吧。后面还有他制作的成品实物图可参考。他给你提供的资料和数据已经很详细了。
另外再架设好天地线,就成了。
祝老先生成功!你一定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O:
建议楼主按照2楼手绘的那个图做吧。后面还有他制作的成品实物图可参考。他给你提供的资料和数据已经很详细 ...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画的电路图,别的没啥,主要是线圈的制作,如果你的可变容量为365P左右,则调谐线圈电感量大概为240微 ...

老师好!你说的铜钱是漆包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建议楼主按照2楼手绘的那个图做吧。后面还有他制作的成品实物图可参考。他给你提供的资料和数据已经很详细 ...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导!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导!好的。

网友B:
线圈的绕制可以是漆包铜线,也可以是多股线,开始采用泡包铜线比较好,这样线径容易掌握。李兹线的直径不太好精确控制。

网友P:
矿石收音机目前条件下,先把天线架设好,才可以取得成功。信号很重要,祝您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的绕制可以是漆包铜线,也可以是多股线,开始采用泡包铜线比较好,这样线径容易掌握。李兹线的直径不 ...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矿石收音机目前条件下,先把天线架设好,才可以取得成功。信号很重要,祝您成功。

谢谢老师的关注

网友:
架设天线时一定要考虑防雷啊!
尤其是在空旷地带的固定式水平天线,必要时要加装避雷器。

楼主:
谢谢以上老师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Q:
建议先买套件或半成品。

谢谢老师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