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电容除了功放电源用途外还有什么更好的用处?

楼主(2017-05-12):
从小日本AV功放上拆下来许多电解电容,弃之可惜。容量大的达到一万二千微法,除了做功放以外,还有更好的用途了吗?还有这些微型按钮开关芯怎样拆最方便高效?

网友:
这种订制的电容,如果品质还好,全部加起能卖几十块钱吧,用作打摩稳压电源的滤波也行。

网友:
拆开关,只能用锡锅了

网友:
滤波应该是佳品

网友:
黑色的是ELNA依那牌电容,日本名牌!电压高,容量大,只有功放用.不过,我在日本“山水牌“功放中看到,750W也不过用了两只5600uF50V!

网友A:
这种电容品质不错,一般都用在电源滤波。

网友B:
拆按键俺一般用35瓦烙铁加吸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按键俺一般用35瓦烙铁加吸锡器------

我也试下,因为这些按键开关质量非常好。

网友C:
这几只电容容量太大,一般只能用在滤波电路上。其它地方很难用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只电容容量太大,一般只能用在滤波电路上。其它地方很难用得到。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品质不错,一般都用在电源滤波。

感谢回复! 我也想不出有更好的用处。

网友D:
吸锡器全部吸过后,用止血钳夹住开关的脚分别轻轻扭一点就可以剥离粘连,然后就可以轻松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锡器全部吸过后,用止血钳夹住开关的脚分别轻轻扭一点就可以剥离粘连,然后就可以轻松拿下

你的方法不错,我已试过!

网友(2017-06-14):
拆开关用热风枪

网友:
这电容用在电动车控制器上绝对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