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2SJ103做了款陈老的4JFET赛电子管前级

楼主(2017-05-12):
听感还不错。

补充内容 (2017-5-13 06:56):
经lovetuber指正,应该是刘老的4场管前级。

网友A(2017-07-25):
也做了一台,用了245管子,前石后胆,声音真的不错。

网友B(2017-05-12):
做得不错,原作者不是陈老,是刘老,隔壁坛的liushuliang(刘树良)。

网友:
看成电子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原作者不是陈老,是刘老,隔壁坛的liushuliang(刘树良)。

谢谢指正。

网友C(2017-07-22):
隔壁论坛这前级很火,也想做个,可惜手上目前只有几十个j1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壁论坛这前级很火,也想做个,可惜手上目前只有几十个j112

测下IDSS,如果有几只大点的话就可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做了一台,用了245管子,前石后胆,声音真的不错。

恭喜了。2SJ245是MOS-FET,与J-FET有点不同,请说说调试的方法。

网友D:
衰减了再放大一下,输出阻抗又不低,有什么意义呢? 为了调高低音的EQ?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衰减了再放大一下,输出阻抗又不低,有什么意义呢? 为了调高低音的EQ?

由于J-FET的特点,声音走一遍后,会改变听感,使得许多人都很喜欢听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由于J-FET的特点,声音走一遍后,会改变听感,使得许多人都很喜欢听它。

这么能改变那叫 distor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能改变那叫 distortion

你如果常听现场音乐的话,环境不同,听的位置不同,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并不全部都是distortion。

网友E:
刘老师的设计,前几年自己制作了一台也请刘老师本人帮装了一台,音色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刘老师的设计,前几年自己制作了一台也请刘老师本人帮装了一台,音色很不错。

做了几次刘先生的J-FET机后,觉得没有仪器调整还真搞不好。

网友(2017-08-23):
引用 楼主:
做了几次刘先生的J-FET机后,觉得没有仪器调整还真搞不好。

不需要特别仪器,可以先简单测试管子了解大概夹断区,然后上机调整管子工作在该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