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下组装的硅锗混合功放

楼主(2017-05-12):
闲暇之余,利用买来的成品板,组装了二台硅锗混合功放,因我弟弟也是音响爱好者,所以其中一台送给了他。从使用效果来看,挺好的,尤其是放钢琴音乐,有锗管那种张扬的声音风格,每一个功放管的散热器都是独立的,所以没加绝缘片。

R牛的

R牛的

环牛的

环牛的

网友:
透明外壳,真好。

网友A:
散热面积大也不大,如果作为硅管基本合格,作为锗管面积还是小点,还挤在了一起。冬天还可以,夏天真的不行,你看看成品的机器,3AD30的机子是如何散热的。

网友B:
请楼主上电路图,并说说用管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面积大也不大,如果作为硅管基本合格,作为锗管面积还是小点,还挤在了一起。冬天还可以,夏天真的不行 ...

3AD50C,散热器够了!

网友:
这种电路在七十年代末也算是高大上了,3AD6类似锗管本可输出10W功率,你的散热器小了,也就2W左右吧。
不过听上去响度差不了那么多。

网友:
鍺管特有的性质会影响音质、音色,静态工作点的选择又会影响鍺管的这种性质,适当调节工作点,找到最佳听音段,是业余DIY探索的一种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上电路图,并说说用管情况。

电路图我找下,现在没在电脑上,是用手机上的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面积大也不大,如果作为硅管基本合格,作为锗管面积还是小点,还挤在了一起。冬天还可以,夏天真的不行 ...

散热器开始是用那个小型黑色的,感觉有点发烫,后来又加上了一块白色铝合金的散热器,有所改善,不烫手了。另外觉得散热器和功放管之间不加绝缘片热阻会小点,但缺点是,必须是每个散热器独立安装配置。

网友C:
散热器最好露在机箱外,锗管能耐受的结温低,大约在75度左右,当环境温度在近40度时散热片的散热能力是很差的,如布置机箱内建议加小风扇以增加可靠性

网友D:
散热器小了!夏天看把外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器最好露在机箱外,锗管能耐受的结温低,大约在75度左右,当环境温度在近40度时散热片的散热能力是很差 ...

天热时再开机检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器小了!夏天看把外弄变形。

天热时再开机检验一下。

网友E:
能否展示一下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展示一下线路图

我暂时不在电脑上,等上电脑时再找下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带立体声解码芯片,只是双声道吧

是的,不代解码器。

楼主:
发硅锗混合功放电路图

楼主:
这个功放最好推5吋下的,灵敏度高些的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