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6V UPS充电板改电压

楼主(2017-05-12):
求助36V UPS充电板改12V。板子上面有KA3843 LM393  这个板子好像是山特的,看着做工还是可以。用来给蓄电池充电。

网友A:
这个要有电路图才行,很多都是改取样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改动会很大的。变压器的绕组估计也要调整了。

网友:
你这改得太大了点,不过3843有很宽占比,你可以试下,直接改取样电阻,不过你还要查下比较器那些,设计是36V低了可能它不冲电给你关了。还要调试下比较器,一般是三段式得,快充,慢充,恒压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有电路图才行,很多都是改取样电阻就可以了、

有人说改431的反馈可以调整电压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取样电阻

网友B:
电压差太多,单改取样电阻肯定不行,变压器要拆点线再改取样电阻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差太多,单改取样电阻肯定不行,变压器要拆点线再改取样电阻才行的。

我的天,拆变怕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