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接收信号差,请教如何处理

楼主(2017-05-12):
图中2个滤波器都有分别什么作用的,上面的字母都代表什么

楼主:
网上查询后可以更换滤波器试试,但是不知道这2个是有区别的,得更换哪一个

网友:
就是滤波器的话,也要一起更换的吧?不然频率就不一致了。

网友:
C50F是窄带(宽),C50G是宽带,中心频率都是450K.

网友:
这种封装的滤波器国产机用的不多,检修时再留意一下第二本振晶振(应该是38.4M,图片没拍出来,应该在反面吧)的两脚的谐振电容(应该也是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