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焊机能能改可变电源吗

楼主(2017-05-12):
直流电焊机电压高70---80伏,电流大200----500安要是能改可变电源那就大了去了不知是否有人动过手了。

网友:
漏磁结构,损耗太大了,而且体积太大了,太重了

网友:
可以呀。只是要有一定的技术才行。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至于有人这么干没,不知道了。。。

网友:
改成恒压输出电源没啥用,它恒流电流无级可调,给大容量电瓶充电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直流电焊机电压高70---80伏,电流大200----500安要是能改可变电源那就大了去了不知是否有人动过手了。

逆变式焊机本身电压就可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逆变式焊机本身电压就可调吧?

调整的应当是脉冲宽度吧。

网友:
直流焊机为恒流电源

网友(2017-06-16):
有人改!0到500伏!

网友:
恒流不恒压电源,改了也没多大意义。毕竟不是设计当充电器的。纹波啥的参数肯定不好……我拿来充铅酸的,挺好用

网友:
他们的特性完全不同。改造工程很大。

网友(2017-08-11):
要是能改的话,那功率可是非常大的呀。

网友:
直流电焊机,,,一种逆变的,一种可控硅的,70~80v电压就是弧焊的那种,属于恒流电路,改起来各有各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