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信2955场幅不足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7-05-13):
求海信2955场幅不足一半左右那几个是电容坏了吗

楼主:
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机芯的

网友:
先看看有无虚焊,再换场输出电容和自举升压电容。老机器了,电容出问题的面大。

网友:
电容,电阻,虚焊,调整总线或电位器。

楼主:
谢谢各位这电视没总线模拟的可调电阻调的幅度太小了

网友:
检查场输出电容和自举升压电容

楼主:
自举升压电容多大的那个是谢谢

网友:
重点先看看场哪几个电解电容是否有鼓包、漏液。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坏

网友:
场扫描电容 35V  1000U,,,看看有没有鼓包..

楼主:
谢谢我现在也在怀疑它35v1000的电容没鼓包和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