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7-05-13):
我有台SONY PVM 9020ME特丽珑彩色监视器,电压220~240,DC12V,PAL NTSC制式,机顶盒能看电视节目,不算,想改成可以用RF模拟信号搜台,请问怎么改?

楼主:
谁能帮帮忙看怎么改

网友:
换主板,只能这样了。

网友:
加一个电视接收板带遥控的就是了。

网友:
到宝上找vga转av的电视盒,比如tvb02之类的好用。

网友A:
买个外置电视盒,RF信号输入,AV输出

网友:
彩监,这个好啊。低工资年代都要60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外置电视盒,RF信号输入,AV输出

这个方法比较靠谱。

楼主:
想改成电视机

楼主:
有何办法?

网友:
  需要增加一块带高频头的AGC调制板,从声表面后引出信号,在旧电视里拆一个。

网友:
搞个二手放像机就好。顺便带遥控了。

最佳答复么?

我以前看松下18彩电,懒的改遥控,直接买了个同牌子L15放像机,有线电视RF先进入L15,搜台存台在L15。
很方便。

网友:
监视器就不要改了,买个电视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