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老式的VCD机可以加装Aux输入接口吗

楼主(2017-05-13):
没有那么多碟片来听了,想像车机那样弄个Aux接口链接手机放音乐

网友:
一般VCD都不带功放啊,直接输出AV信号,手机输出音频信号衰减一下,直接接VCD音频输出就行,感觉这样做意义不大,还不如手机输出衰减一下直接到功放输入,不用经过VCD

网友:
蓝牙音箱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