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电脑的大神看下这台机子是什么问题,一运行大型软件或者游戏就会死机

楼主(2017-05-13):
弄其他的就没问题,新配的机子

网友:
英特尔的CPU,用AMD的显卡,不打架才怪

换一个nvidia试试吧

网友:
散热,散热,主要看一下CPU风扇转速是否正常,导热硅脂是否涂抹均匀,散热片接触是否良好,显卡和CPU的检查思路是一样的,祝你成功

网友:
换个系统就好了!你现在的是服务器系统,得设置优化才能用。

网友:
诚如一楼所言,显卡和主板的CPU不匹配。而且驱动也不怎么兼容的。楼主把显卡换了就好了。用英伟达系列显卡

网友:
瞅瞅显卡品牌的和散热。
瞅瞅电源品牌和额定功率。
瞅瞅是否电源下置,电源装没装反,有没有机箱风扇。

网友:
windows2008不是服务器用的操作系统吗?玩游戏不合适吧。玩游戏为什么不装win7呢?

网友:
程序运行过程中途死机,还是启动时死机,
细心观察,遂一排查的,先重装下系统比较好

网友:
换个系统测试下

网友:
把win2008系统换了吧!XP或WIN7都可以。AMD显卡和INTEL  CPU不会有冲突,我用了10几年都没问题。

网友(2017-07-31):
先换系统,然后清理散热器导热硅脂风扇

网友:
    换个系统,检查下驱动,检查CPU和显卡的散热,可装个鲁大师什么的关注下温度看有没有异常。不需要在意什么A卡用在什么平台的所谓兼容性问题。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显卡呀,你拆了显卡,也许板载集显的性能都比你的6570的性能要强

网友:
你说要玩游戏,人家给你配成这样?

网友:
看来楼主没有看我的回复,6570的显卡,当个亮机卡用一下还行,玩游戏就算了吧,哈哈,玩游戏把整个电脑的性能都降低了

网友:
检查驱动,不行的话,换个系统再试试,新装的机子,硬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一看是温度,二是看电源负载能力。先用烤机软件,测试一下温度有无过高。无温度过高就是电源负载能力有限。

网友(2017-08-30):
兄弟把系统重新安装就行了~服务器版本很多功能不支持的~我好奇你上网弹窗你蛋疼不

网友:
系统有问题吧,服务器系统一般不支持大型游戏的

网友:
看了大家的发言,感觉还是先换成win7好一点,如果还不行,再检查电源功率够不够,散热是否良好,实在不行再换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