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接功放效果好 还是CD接功放效果好

楼主(2017-05-13):
新手上路 还没找到路口在哪              请大神帮忙解答   谢谢

网友:
CD机好,当然要好CD机了

网友:
CD最大192bit,电脑理论可以无限大,但是你需要有好声卡,然后光纤、或同轴连接功放,这样就是电脑效果好!
要是普通听听歌,不要那么纠结,都可以

楼主:
我要求不高   就是听DJ的时候低音能震撼点就好

网友:
要求不高,喜欢听DJ ,有个炮效果就好了, 追求更好的,电脑加个独立的声卡可以听320KPS音质的歌曲效果应该更好一些

网友:
是不是该阻抗匹配 就可以了。

网友:
省钱 用电脑 ,

追求高音质用CD .

--------------------------------------------------------------------------------------
纠正一下 3楼的错误 ,

CD 格式是  16BIT 44.1K .
电脑目前最大就 32BIT 384K.

网友:
电脑要求高音质是无底洞。。cd简单。效果还不错

网友:
电脑也可以装个解码。

网友:
CD机的声音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要求了。

网友:
我有CD,但现在几乎都是用电脑+解码器听音乐。

网友:
应该CD声音好,不过电脑方便。

网友:
3楼的是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