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12V电源的印制板图

楼主(2017-05-13):
不熟练,还请坛友们斧正。

网友A:
      呵呵,基本就是上次电源的略简化版:变化了极性,少用了一组互为恒流源稳压,而改用电阻分压。
      关于原理图上次已经说过的就不说了,就说一点:如果R4改用个6V的稳压管那么环路增益就还是和原来一样,而用电阻的话由于分压比为0.5,所以其环路增益下降了一半。
      关于PCB说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1、布版前如果先根据实际做一下图库,使得外形和实际相符或相近,则会给布板带来方便——直观的感受板上元件的疏密情况。
      2、除特殊情况外(比如考虑发热大的元件散热等),如果板上元件布置得疏密相对比较均衡则会漂亮些。
      3、除了引脚固定的元件外,元件脚的间距一般设成2.54的倍数(比如常用的1/4W色环电阻为10.16mm)。跳线的间距也一样(而且一般跳线的间距也设为与电阻一样),这样整齐美观。
      4、在可能的情况下,元件排列尽可能整齐有序。
      5、过大的铜箔面积上的焊盘最好用“热焊盘”——焊盘通过十字线与大面积铜箔相联,这样有利于焊接和拆卸元件。大面积的敷铜建议用网格敷铜,这样当采用浸焊时有利于胶粘层的排气,预防铜箔起鼓。

楼主:
修改后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
protel做图吗?

楼主:
Sprint-Layout 6.0 矿坛专用版

楼主:
电路原理图:

楼主:
D5D6和发光二极管极性画反了。

楼主:
又发现,印制板图与电路原理图的部分元件编号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B:
我认为,8楼印板不妥。整流后脉动直流到C1两端,再从C1两端走到后面调整电路,这是个原则,否则滤波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基本就是上次电源的略简化版:变化了极性,少用了一组互为恒流源稳压,而改用电阻分压。
     ...

谢谢老朋友了!我在试验制板呢。现在只能做到尽量合理走线,至于把板排得漂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基本就是上次电源的略简化版:变化了极性,少用了一组互为恒流源稳压,而改用电阻分压。
     ...

C3,那只47UF的电解电容,对增大环路增益,也起一定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8楼印板不妥。整流后脉动直流到C1两端,再从C1两端走到后面调整电路,这是个原则,否则滤波大打折 ...

谢谢朋友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C3,那只47UF的电解电容,对增大环路增益,也起一定的作用。

这只电容提升了动态(交流)环路增益不假,但对静态(直流)增益是没有提升效果的。

网友C:
求知版主这段时间跟电源较上劲了,支持折腾,乐趣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知版主这段时间跟电源较上劲了,支持折腾,乐趣所在。

为了验证互为恒流源电路的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验证互为恒流源电路的性能。

验证的话,最好作比较:与简单的“稳压管+电阻”(共用稳压管)比较——分别比较采用两种基准后稳压电源的性能指标。如果全面点则不但要比较静态指标,还要比较动态指标。

网友D:
总感觉布线时元件还不够横平竖直,少了点机械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布线时元件还不够横平竖直,少了点机械美。

楼主已经说了“不熟练”,所以要求就不要太高了。呵呵。。。。。

网友E:
版主看来也要和洞洞板说再见了!恭喜!走线可以再优化一下 ,元件密度不高的情况下,走线可以尽量宽些,多用多边形工具,不但可以加宽印制线,还可以使走线更加专业和好看。
版主看看我的晶体管稳压电源和你的电路有些类似,用了两个恒流源,取样部分比你的电路简单些,还是传统的电阻串联分压,这是我的晶体管调频收音机的电源部分,12V给低放供电,6V给调谐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布线时元件还不够横平竖直,少了点机械美。

不怕老朋友 笑话,这个图,还是我的第一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看来也要和洞洞板说再见了!恭喜!走线可以再优化一下 ,元件密度不高的情况下,走线可以尽量宽些,多 ...

朋友的这个电路,原则上说,与我的那个电路,属于同一类型,性能也为同一档次。只是我的那个电路,养分对的尾巴也用了恒流源。场效应管模拟的恒流源,也采用了简单实用的单独供电电路。互为恒流源,性能还是可圈可点的!我很喜欢这个互为恒流源!

楼主:
增加一只47微法的加速电容,可简单有效地提高性能,最好还是用上它。

网友E:
谢谢版主对我电路的改进。
版主是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人。我注意到了版主的电路差分对发射极也使用了恒流源,如果差分管集电极再加上两个经过配对的高放大倍数的PNP三极管组成的电流镜,就算武装了牙齿!

这是我已经画好电路图,还没有来得及实验的电路,不过现在又有了新的改进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版主对我电路的改进。
版主是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人。我注意到了版主的电路差分对发射极也使用了 ...

十分喜欢朋友的这款电路设计!

楼主:
不过,两只用做恒流源的场效应管,源极电阻用到10K这个数量级,恐怕有误?

楼主:
另外,红圈内的那只电阻,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必须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版主对我电路的改进。
版主是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人。我注意到了版主的电路差分对发射极也使用了 ...

象这样的电路,已经极致,已经没有再改进的空间了!

楼主:
为了进一步提高性能,甚至,可以把T9T10,改用共发--共基级联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过,两只用做恒流源的场效应管,源极电阻用到10K这个数量级,恐怕有误?

场效应管恒流源,栅极和源级之间接的电阻是示意性的,国产3DJ6离散性较大,具体阻值要根据需要的恒流值由测试决定,我用的绘图软件电阻值默认就是10K,没有改动,所以就是这个结果。版主果然是细心之人,令人敬佩!
另外请问版主用什么软件编辑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场效应管恒流源,栅极和源级之间接的电阻是示意性的,国产3DJ6离散性较大,具体阻值要根据需要的恒流值 ...

就是电脑自带的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场效应管恒流源,栅极和源级之间接的电阻是示意性的,国产3DJ6离散性较大,具体阻值要根据需要的恒流值 ...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朋友:你提出的那款电路,如果进一步改进,还能从什么地方入手呢?当然,学无止境,电路改进也无止境,这个道理我知道。所以,我所谓的改进,是在本电路基础上的性能进一步提高。而不是变换电路形式,例如,把基准换成性能更好的,或者把取样放大器改成集成电路的,更或者干脆用一块集成稳压器等,就不考虑了,因为,如果是那样,会没完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红圈内的那只电阻,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必须用它?

R6叫平衡电阻,在追求平衡的差动电路中,希望两基极的驱动电阻也近似相等,T10基极的等效驱动电阻为R8//R9=5K,而T9基极接的是稳压管,等效电阻很小,所以理想的平衡电阻R6应该是5K左右,比如用4.7K是比较合理的。但用在这里的差动放大对平衡要求不高,用不用平衡电阻无所谓,更不用说其阻值的取值了。输入端的平衡电阻在追求低失调的运放电路中用得比较多些。其实,在模拟稳压电路中对差动放大的平衡要求不高,因为其基本上大多数情况下是工作在非平衡的状态下的,所以两管一般也用不着刻意地去配对,现在生产的三极管的一致性已经比较好,随意拿两只同批次同型号的管子用在这里足以胜任。

网友:
同样,电流镜用在这里也只是为了提高点环路增益,并非是为了平衡,虽然电流镜的原型是两个管子参数对称,就如同平面镜照得一样里外一样大,这里如果用了参数不一样的话,效果就如同是凸面镜或凹面镜一样像与物不一样大而已(缩小或放大了)。最终的效果也就是增益不是正好提高了一倍,而是多一些或少一些罢了。

网友A:
这样改的好处你说了,但缺点是对辅助电源提供的电流要求就高多了,要知道这一级的电流可是增加了几十、上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叫平衡电阻,在追求平衡的差动电路中,希望两基极的驱动电阻也近似相等,T10基极的等效驱动电阻为R8/ ...

谢谢朋友告诉我这个知识。以前,我一直认为,这个电阻是多余的呢。

楼主:
进一步,如何改进这款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的好处你说了,但缺点是对辅助电源提供的电流要求就高多了,要知道这一级的电流可是增加了几十、上 ...

还是朋友考虑周到。但这里的电流,最多也就是十几毫安或者几十毫安而已,不算大。如果调整管用高β管,这个电流可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的好处你说了,但缺点是对辅助电源提供的电流要求就高多了,要知道这一级的电流可是增加了几十、上 ...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老朋友,那个电路中的R8R9取值10K,是否合适?我以为,对于一般的低压(20V以下)输出稳压电源,取值过大并不好,似乎取值2K以下更为妥当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红圈内的那只电阻,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必须用它?

正如qzlbwang坛友所说,R6正是平衡电阻,为什么取值300欧左右,且听我慢慢道来:
为提高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应把输出电压尽可能多地反馈给比较放大器,因此要求取样分压比尽可能大一些。即要求R8、R9中的电流比T10的基极电流大得多,以保证当T10基极电流发生变化时,不致于引起分压比的变化。分压比一般取0.4-0.8,此处取0.5,也就是两只取样电阻阻值相等。输出电压为12V,设取样电流为10mA(相当于最小负载电流), 则R8=R9=0.5*(12V/10mA)=600欧,取R8=R9=620欧,由带电流镜和恒流源的差分放大器组成的比较放大器,相当于是一个分立的运算放大器,为减小失调电压使两端平衡电阻相等,所以R6=R8//R9=300欧。前面已经提到,由于这个电路只是画了一个原理图,对一些电阻的阻值,未做具体的修改,默认为10K,给各位看帖的坛友分析原理带来了干扰,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如qzlbwang坛友所说,R6正是平衡电阻,为什么取值300欧左右,且听我慢慢道来:
为提高输出电压的稳定 ...

谢谢朋友解惑。原来如此呀。这个电路太美了,不由得就认真起来。

楼主:
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这个电路几近完美,要进一步改进,从何处下手呀?(排除进一步复杂化,排除对电路改型,因为这不属于对这款电路的改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这个电路几近完美,要进一步改进,从何处下手呀?(排除进一步复杂化,排除对电路改 ...

改进的主要是过流保护电路,参照我发的第一个电路进行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进的主要是过流保护电路,参照我发的第一个电路进行改进。

啊,这个不算。朋友的这个电路中的保护,也是很优秀的。第一个电路的保护,也很不错,两者互换,不算改进!

楼主:
但我更喜欢我的电路中的保护电路。因为,我很不喜欢在电流的主通道中,增加任何一点点的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啊,这个不算。朋友的这个电路中的保护,也是很优秀的。第一个电路的保护,也很不错,两者互换,不算改进 ...

呵呵!为啥不算呢😄
这个电路的过流保护电路,是传统的保护电路,但有一个缺点,可能影响调整管的安全。我发的第一个电路,是一种改进型保护电路,这两个保护电路的区别,绝不仅仅是取样电阻位置不同,待时间充足时,我会详细分析一下二者的区别以及改进电路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为啥不算呢😄
这个电路的过流保护电路,是传统的保护电路,但有一个缺点,可能影响调整管 ...

非常期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老朋友,那个电路中的R8R9取值10K,是否合适?我以为,对于一般的低压(20V以下)输出稳 ...

关于分压电阻的取值,一般考虑其等效电阻远小于其基极的输入电阻,比如说为1/5---1/10。那么对于这个具体的电路来说,单个差动管的集电极电流是1mA左右,其对应的输入电阻大约3K左右,那么分压电阻的等效电阻取值就在300---600欧姆左右。对于分压比0.5的分压电路来说,分压电阻的取值就是600----120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分压电阻的取值,一般考虑其等效电阻远小于其基极的输入电阻,比如说为1/5---1/10。那么对于这个具体 ...

老朋友,早上好!看老朋友的帖子,总会有所教益的。谢了!

楼主:
单个差动管的集电极电流是1mA左右,其对应的输入电阻大约3K左右
这个,是如何算出来的?晶体管的输入电阻,在低频段,不是只有1K左右吗?

网友A:
两个保护电路是不同类型的,一个是截止式的,另一个是限流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差动管的集电极电流是1mA左右,其对应的输入电阻大约3K左右
这个,是如何算出来的?晶体管的输入电阻 ...

rbe=rbb+Β*26mV/Ic=300+100*26/1=2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保护电路是不同类型的,一个是截止式的,另一个是限流式的。

我的那个是截止式的,tub朋友的两个电路中的保护电路,都是限流式的,既当输出电流达到指定的保护值时,保护电路就启动,把输出电流限定在一个指定值上(这个值,视电路元件参数的不同,可以比指定的保护值小),这样有利于调整管的安全,也有利于保护解除后的再启动)。而我的那个保护电路,起保护后,调整管几乎没有电流通过,所以保护解除后,不能自行启动,需要启动电路。这是我的这个保护电路的短板。

网友A:
他的第一个还是属于截止式的。但和你的还是有区别的,你的触发保护靠的是“饥饿”——恒流源提供不了调整管的基极电流而引发的输出电压下降。他的触发保护是电流取样电阻电压引发保护,从而使输出电压下降,一旦输出电压下降到某一值就引发了正反馈的截止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第一个还是属于截止式的。但和你的还是有区别的,你的触发保护靠的是“饥饿”——恒流源提供不了调整管 ...

我的那个保护电路,就是采取的饥饿大法。一旦输出端短路,恒流源的电流都被保护电路给吸走了,也就没有了可供调整推动管的基极电流,这时,调整管当然就截止了,没有电流通过(严格说还存在漏电流)。这种电路,令人满意的地方是起控后调整管不消耗功率;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是需要启动,这比较麻烦,面板上也多出一个启动开关位置。

网友A:
关于“饥饿”与“取样”的优劣:
1、“取样”比较直接,所以也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恒流源电流可以适当取得大些,差动级的电流也可以适当大些,输入电阻比较小,电流增益就比较大些。特别是无镜流源的电路来说,差动级工作点设置比较自由。缺点当然是主电路中串联取样电阻带来的内阻增加(但由于有控制电路的自动调节,只增加了该电阻的1/K倍,影响很有限)和大电流输出时压差的增加(也就0.XV)。
2、“饥饿”是通过控制电流源电流来进行保护的,那么调整管参数的变化必然要反应到保护设定值得变化,所以稳定性要相对差点。对于没有镜流源的差动来说,最大电流时对于的差动输出管的电流必定等于0,而恒流源对应的电流就是最大输出电流时所对应的调整管基极电流。这样恒流源的电流和差动管的电流设计时都会受限,而差动管接近截止时的输入阻抗变换比较大,电流增益也会有比较大的变化,那么大电流段的输出特性就会相对比较软点。但如果用镜流源后,差动级就可以避免工作在近截止的区间,那这个问题也会有明显的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饥饿”与“取样”的优劣:
1、“取样”比较直接,所以也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恒流源电流可以适当取得 ...

洞若观火,真知灼见!

楼主:
第一次制板失败!按照8:3的比例,把酒精与丙酮混合后,按操作步骤,把覆铜板洗干净后再用无水酒精擦洗干净,等干燥后把混合溶液用毛笔涂到覆铜板上,把打印的图小心贴上,重物压几分钟后,打开,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直接把混合溶液涂到打印纸上的黑色线条上,似乎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难道,买到了假丙酮?直接把丙酮溶液涂到打印纸的黑色线条上,立即把线条擦没有了!看来,丙酮是真的,问题出在酒精与丙酮两者的比例不合适。

楼主:
我买的丙酮,是没有标签的,老板说是分析纯级。是不是这东东货不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制板失败!按照8:3的比例,把酒精与丙酮混合后,按操作步骤,把覆铜板洗干净后再用无水酒精擦洗干净 ...

版主说的这个办法,我还没有试过,实在不行,就用电熨斗加热转印。我以前用过塑机做热转印,现在用感光法。感光法成本高,工序繁琐,曝光时间需要反复摸索,但是效果令人满意。而且业余做阻焊只能用感光法,用感光法做的丝印,可以耐受溶剂清洗而不脱落!最近刚刚制作完成22晶体管调频收音机的电路板,收音机稳压电源就是我在贵帖发的第一个电路。这次做的电路板包括覆铜、丝印和阻焊全要素,不日将专门发帖呈现给大家。

楼主:
刚才,又用8:3溶液进行实验,这次,不但把铜板全涂溶液,而且把打印纸也全涂湿了,两都相结合后,又在纸的背面涂了溶液,加压两分钟以上时间,打开,还是什么事也没有!
既然进行了重复,并且第二次的实验所用溶液已达可能的最多,所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还有,把这种溶液直接涂到打印纸上的线条上,也没有导致线条的任何变化。所以,宣告这次使用8:3的酒精:丙酮溶液的实验失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才,又用8:3溶液进行实验,这次,不但把铜板全涂溶液,而且把打印纸也全涂湿了,两都相结合后,又在纸的 ...

给版主两点建议:
一来可以去看下最初知道这种方法的原始资料,看是否忽略了什么关键环节;
二来回复热转印的基本步骤,把布局文件打印在不干胶贴纸黄色衬纸的光面,然后用电熨斗热压转印。楼主这个稳压电源,版面并不大,用电熨斗效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版主两点建议:
一来可以去看下最初知道这种方法的原始资料,看是否忽略了什么关键环节;
二来回复热 ...

那个方法,有点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需要专用纸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方法,有点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需要专用纸张。

纸张来源:快递单的背纸、伤膏药的背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张来源:快递单的背纸、伤膏药的背纸、。。。。。。。

这些个,收集起来需要颇费一些功夫的!

楼主:
也许是我的方法不正确,也许是购到假丙酮了,也许是那个什么方法根本就是不可实现的,也许......。即便是用1:1的丙酮酒精溶液,也与上面的实验一样,印制板上一粒碳粉也没有留下!

楼主:
也许是我的激光打印机用的碳粉,根本不适用于这个实验。太多的也许!直接用纯丙酮进行实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个,收集起来需要颇费一些功夫的!

只要周围有同事、朋友、邻居、。。。。寄快递,就会有快递单的背纸,家里难道没有伤膏药吗?

楼主:
这是用纯丙酮时的实验结果,有部分碳粉转移到了印制板上,但更多的依然留在纸上。印制板的铜箔面的处理,我还是很尽心的:用钢丝球沾清洁剂刷了三遍,用酒精棉球把表面彻底清洁干净,不再用任何东东碰触。所以,铜箔表面处理是到位的。还是其它的步骤,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不知如何加压?加压方法不对?我是用重物压在了印制板上有5分钟以上的时间,然后把其放进水盆里去软化打印纸约几分钟时间,揭纸时,就成了这样!

楼主:
丙酮挥发极快,转瞬间就挥发完全。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可如果使用其它比例,铜 面上,则什么也不留下一点点儿!

楼主:
难不成,再重回手绘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周围有同事、朋友、邻居、。。。。寄快递,就会有快递单的背纸,家里难道没有伤膏药吗?

快递纸,皱巴巴的,可用?伤膏药,这个真没有。

网友:
新的快递单,粘到快递之前要揭下背纸的,很平整,咋会皱巴巴呢?除非故意去揉

网友E:
我看不如就近去文具店买几张A4的不干胶贴纸,这个东西好买,也不贵,就用不干胶的黄色衬底,没有比这个更适合的纸张了。找到的其它衬纸,如果不是A4、B5的标准幅面,还要把非标纸张固定在A4纸上,送进打印机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不如就近去文具店买几张A4的不干胶贴纸,这个东西好买,也不贵,就用不干胶的黄色衬底,没有比这个更适 ...

这样的纸我有,但不知可不可以上打印机,打印机认不认这样的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不如就近去文具店买几张A4的不干胶贴纸,这个东西好买,也不贵,就用不干胶的黄色衬底,没有比这个更适 ...

到文化用品商店,购了10张不干胶贴纸,把那层不干胶撕下后,把黄色衬底整理平整后,放入打字机,打印了一张:

楼主:
还打印错了,把元件符号也打印了上来。粗心大意的老毛病,怎么也改不了!

楼主:
下面,接着,还进行冷转印,还是改用热转印呢?

楼主:
从图可以看出,虽然已经用最高分辨率进行打印,但还是有的地方断了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打印错了,把元件符号也打印了上来。粗心大意的老毛病,怎么也改不了!

打印时顶层丝印层(K1),不要勾选,底层覆铜层(B2)勾选,同时选择镜像打印,打印在黄色衬底的光滑面即可,我以前打印过多次,没有出现过断线。建议版主果断上热转印,这是被大家已经使用过无数次的成熟技术,冷转印在溶剂的选择和配比,以及操作方法上,怕是都还要摸索一段时间,还要花费很多材料和时间,具体结果也还并不确定。先用热转印把板子做出来,焊上元件,测试性能,先过把瘾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印时顶层丝印层(K1),不要勾选,底层覆铜层(B2)勾选,同时选择镜像打印,打印在黄色衬底的光滑面即 ...

以前,做实验,大多都是用洞洞板,进一步也只是用手绘板,辛苦不说,还易出错,也难看。所以,有些实验,就没有激情去动手了。

楼主:
因此,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爱好,必须能够自制出一块像样一点的印制板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此,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爱好,必须能够自制出一块像样一点的印制板来!

是的,作为电子爱好者,自己制作印制板这一关,一定要过,否则会成为试验电路的拦路虎。一旦熟练掌握了印制板制作技术,将极大地促进电子实验的开展,以前很多感兴趣的电路,都可以方便地进行装配调试,并对预期的结果加以验证,体验电子制作更深层次的乐趣,从而逐步告别纸上谈兵的时代。

网友:
层的概念:
Top——顶层铜箔——元件面的走线,
Bottom——底层铜箔——焊接面的走线
TopOver——顶层丝印——元件面的丝印(不导电)——元件符号、代号、参数等
BottomOver——底层丝印——焊接面的丝印
单面板插件一般用 Bottom 和 TopOver层。
当然还有其他层,比如禁制层、机械层、阻焊层、助焊层、。。。。。。等等
软件默认是元件层对着自己,而焊接层是从顶层看过去的,也就是焊接层与实际电路板的焊接面的图形是镜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文化用品商店,购了10张不干胶贴纸,把那层不干胶撕下后,把黄色衬底整理平整后,放入打字机,打印了一 ...

掉碳粉的情况是纸太光滑了,碳粉与纸的结合力太弱了点,解决的办法:用之前先用橡皮用力地全部檫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作为电子爱好者,自己制作印制板这一关,一定要过,否则会成为试验电路的拦路虎。一旦熟练掌握了印 ...

朋友说到我的心里去了!我打小学开始,就热爱上了无线电。六几年的时候,我的一位邻居是医生,同时也是个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他制作的再生式四晶体管收音机,经常挂到树上放音让我们一群孩子听。那里的我,对那个挂到树上就能说会唱的东东,是多么的向往!因此开始向他借这方面的书开始读,当然,那都是矿石收音机方面的。与小伙伴们爬到大树上,架起了长长的天线,挖地三尺,埋好了地线,绕好的线圈,调整好矿石,耳机里传出的声音,令我们小伙伴一个一个地抢着听!到了七年代,半导体技术突飞猛进,所以,我也很快开始制作单管机,两管机四管机等再生式收音机,到冲击超外差式收音机。到了八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虽然主业与电子无关,但这个业余爱好始终没有放弃,并且开始自己组装黑白电视机(石家庄产的环宇牌)。现在退了休,更是可以安排出一定的时间来玩无线电。现在玩无线电,更是可以进行深刻的理性认知,因此也更加热爱。也有闲钱来支持,手里的仪器虽然陈旧,但用于业余制作,已经足够!因此,冲击更高的目标,也成了必然。

楼主:
超外差式收音机,不管是什么复杂的电路,依我现今的技术,只要有印制板,都可以无困难地组装出来。但受困于印制板的制作,始终不能再进一步。我也思考了当前比较流行的几种方法,效果理想的当属蓝油制板。但我们业余制作,买来的东东一大堆,还没有用几次,那些药品什么的过期了,扔了以后还要再买。这个,比较受制于人,不合适。热转印法,需要过塑机什么的专用设备,还需要专用的转印纸什么的,一年也制不了几次板,好象是也不太合适。而这个什么冷转印法,使用的丙酮酒精什么的,不会过期,据说也不需要专用纸张,这就比较适合业余制作。但经实验,要成功,还 是有段路要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超外差式收音机,不管是什么复杂的电路,依我现今的技术,只要有印制板,都可以无困难地组装出来。但受困于 ...

谢谢版主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版主有时间、有闲钱,更重要的是有热情,制作印制板的技术一定会突飞猛进,相信今后会逐步看到版主越来越多的实践成果分享。
我目前制板已经从热转印转向了感光法,今后也会逐步走向厂家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版主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版主有时间、有闲钱,更重要的是有热情,制作印制板的技术一定会突飞猛进, ...

除非是大批量制作,否则,厂家制板,业余不于考虑。

楼主:
不干胶贴纸的效果。

楼主:
这样的效果,稍加整理,即可腐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干胶贴纸的效果。

咋丝印也转印上去了呢?为什么不重新打印不带丝印的?
另外,加热温度、压力要足够且紧密服帖,揭转印纸要等冷了再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干胶贴纸的效果。

丝印一定要去掉,可以重新打印,也可以用棉球蘸着酒精小心擦掉。否则腐蚀后不但影响美观,更重要的是元件焊盘之间,有由铜箔形成的丝印轮廓,例如电阻标记就会造成焊盘短路。热转印后,如果走线的碳粉不完整,有露铜现象,可以用黑色油性笔修补一下。腐蚀液浓度和温度都要足够,尽量缩短腐蚀时间,因为碳粉抗蚀性不好,腐蚀时间长了,容易造成印制线锯齿边和“麻脸”。

网友:
还有个建议忘了说了——自己做PCB的话,编辑下焊盘让的孔小点,比如说10mil或再小点,腐蚀后只要有个小点能让钻孔时让钻头定位就可以了,这样钻孔就可以比较准、不易将焊盘打破。空间够的话再将焊盘适当放大些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10mm以内,50元可以做10张双层PCB,比起自己做要简单一些。
如果自己做电路板,刀刻或者腐蚀的话,对于 ...

这样大面积的铜箔的话焊盘焊接时散热很快的,不利于焊接,也不容易保证焊接质量,最好做热焊盘(焊盘带十字线与大面积铜箔相联)。

楼主:
用的是冷转印法。不干胶背纸,用8:3酒精丙酮溶液,还是比较合适的。这说明,冷转印法,与所用纸张,有很大的关系。
谢谢朋友们的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您提醒的对,这个电路板样机手工焊接的时候,遇到大面积敷铜需要先把整个铜箔加热了才行。

再一点:大面积的敷铜时最好用网格(也就是要留下无铜的小孔),让其排气,防止机器焊(浸焊、波峰焊、回流焊等)时铜箔鼓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冷转印法。不干胶背纸,用8:3酒精丙酮溶液,还是比较合适的。这说明,冷转印法,与所用纸张,有很大 ...

冷转印好象有几点要点:
1、铜箔面清理干净
2、乙醇润湿铜箔面和打印好转印图形的打印纸,并且将它们用卫生纸吸干。
3、铜箔面上涂乙醇丙酮配比液
4、盖上打印纸,快速移动并对准铜箔板,且让铜箔上的配比液均匀润湿打印纸
5、等待5——10秒钟!(俺理解: 让配比液对碳粉起溶解作用)
6、垫上卫生纸,压紧2分钟以上(俺理解:吸收掉配比液并让其充分挥发,使让碳粉重新固化与敷铜板上)
7、放入水中浸泡2分钟以上(使纸张充分软化)
8、从一角开始用搓卷纸张的方法揭开纸张(这样是否是能更好地让碳粉留在铜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转印好象有几点要点:
1、铜箔面清理干净
2、乙醇润湿铜箔面和打印好转印图形的打印纸,并且将它们用 ...

老朋友的这些步骤十分地详细,可操作。看来,这个什么冷转印,真的还是能够成功的。就我这次做的实验来说,背纸上仍然留有碳粉,造成断线,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摸索。我想用适当加宽导线宽度。业余制作,不易使用很窄的导线。

楼主:
4、盖上打印纸,快速移动并对准铜箔板,且让铜箔上的配比液均匀润湿打印纸
快速移动,是什么意思?我的做法是,只要涂了丙酮酒精溶液以后,纸张与印制板之间就不再有平动:把纸张的一边(我选用一个长边)与印制板之间预先透明胶带固定位置。这样,揭开与盖上纸张时,两者只发生转动。这时,在铜面快速涂丙酮酒精溶液,要保证均匀,然后快速把纸张轻轻地盖到印制板上。稍等几秒,在纸的背面也涂上丙酮酒精溶液,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印制导线。在纸张上盖层吸水纸后,用重物压几分钟(5分钟左右),再用水泡两分钟,轻轻地从一角开始,把纸揭开。

楼主:
总之,只要线条不是过细,看来此法可行。再加上朋友们提供的好方法,我感觉,我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如果此法真的能够成功,那么,我们业余制作印制板,真的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朋友的这些步骤十分地详细,可操作。看来,这个什么冷转印,真的还是能够成功的。就我这次做的实验来说 ...

估计用普通纸应该可以:
       1、介绍是用普通纸的
       2、如果只能用类似于转印纸的纸的话,也就没有必要要在水里浸湿2分钟以上才去揭纸了,因为碳粉与转印纸间的结合力很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4、盖上打印纸,快速移动并对准铜箔板,且让铜箔上的配比液均匀润湿打印纸
快速移动,是什么意思?我的做 ...

介绍是这样说的,我想“快速移动”的目的是:消除可能的气泡,使配比液均匀润湿打印纸。由于配比液融化碳粉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不直接用纯丙酮的原因——留给操作时间),碳粉图形不会糊的,等5至10秒钟后,碳粉表面软化后再吸除多余配比液并压紧2分钟以上后,碳粉就重新固化并吸附在铜箔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冷转印好象有几点要点:
1、铜箔面清理干净
2、乙醇润湿铜箔面和打印好转印图形的打印纸,并且将它们用 ...

这篇文章原来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原来说的是餐巾纸而不是卫生纸。餐巾纸是厨房里用的,卫生纸是厕所里用的。这是两码子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篇文章原来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原来说的是餐巾纸而不是卫生纸。餐巾纸是厨房里用的,卫生纸是厕所里用的 ...

请问是否能提供原始外文链接,以免翻译不准确造成误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篇文章原来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原来说的是餐巾纸而不是卫生纸。餐巾纸是厨房里用的,卫生纸是厕所里用的 ...

这里用纸主要有两点:1、干净无油,2、吸水性好。所以餐巾纸和卫生纸效果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用纸主要有两点:1、干净无油,2、吸水性好。所以餐巾纸和卫生纸效果都一样。

说得完全正确,支持!

不过我想我们在翻译别人的作品的时候,应该抱严谨的精神。原作者用的是厨房里、餐桌上用的纸,这种纸细腻,吸水性好,而这里说的卫生纸却是下等的较粗糙的纸张,不及餐巾纸来得好。原作者还提及另一种供作转印的纸,那是铜板纸,这个纸头可能一般人还不知道它的名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否能提供原始外文链接,以免翻译不准确造成误解。

Heatless (cold) Toner Transfer (for PCB)

Preface
Toner transfer tecnique for making PC boards is really practical and economical. The use of heat for transfering is not. Large boards expand with heat and toner does not adhere uniformly mainly because heat is applied to the paper side and not to the toner contacting the copper below. In this video I will describe a very simple technique I've been using for over 15 years. It is very fail-proof and involves the use of only 2 very common chemicals: Ethylic alcohol and Acetone. Alternatively to Acetone you can use Toluene or Xylene, (proportions may vary)

How It Works
1) ALCOHOL
In this experiment you can see that Alcohol is absolutely neutral to Toner and paper.
2) ACETONE
Here you can see that ACETONE (pure) dissolves the toner immediately. Paper remains unaffected.
By mixing Acetone and Alcohol in precise proportions, you will obtain a solution which will SOFTEN the toner enough to make it "STICKY" but not dissolve or blur.
Experimenting, I found this "magic" number to be:
8 parts Alcohol 3 parts Acetone
some toners may require a higher acetone ratio
You can store the solution in an airtight container. If it is a plastic one it should be made of HDPE (high density polyethilene) which is unaffected by ACETONE. Acetone is much more volatile than alcohol so exposing the solution to air will decrease its concentration.

Procedure
Clean the copper surface of the board with steel wool and water as you normally do. Rinse with water and dry with kitchen paper.
Spray board and LASER print with alcohol and wipe with kitchen paper. This will remove any oil and fingerprints. Do not touch.
Pour a small quantity of acetone-alcohol solution on the copper side of board. Spread uniformly with fingertipLfclean!).
Acetone is much more volatile than felcohol so these steps should be perform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or acetone will lose concentration.
Place the print on the board and quickly position it in place avoiding perpendicular pressure. Once jn place, gently push down (no pressure yet) until the entire print is in contacting the solution.
Wait 5-10 seconds before applying firtal pressure. During this time ACETONE is reacting wttfi the toner, rendering it sticky.
Now give a perpenclicular pressure (na horizontal shift) firmly with the aid of kitchen paper for even distribution.
wait 2 or more minutes until all solvents are totally volatilized.
Dip the board in water for at least 2 minutes. Time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 paper used I use        coated paper. Don't use transparency papers it won't allow for proper evaporation of solvents.
Carefully peel the paper off the board starting from a corner.
You can see there is absolutely no toner on the paper, It's all on the copper
For larger PC boards I place the board laser print between 2 blocks of wood, and press together with a C-Clamp. I add a few layers of kitchen paper between print and wood to distribute pressure evenly.

Subscribe
For board etching, use your favorite technique. My favorite is the Sponge & Ferric-Chloride one I believe it's the most economical (very small quantity of etchant) and fast (you can actually see the progre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之,只要线条不是过细,看来此法可行。再加上朋友们提供的好方法,我感觉,我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如 ...

近一个礼拜过去了,想必已经完全掌握了。

网友D:
最新实验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一个礼拜过去了,想必已经完全掌握了。

这几天焦头烂额地忙啊,这个事还真没有一点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新实验结果呢??

这几天事情比较多,忙的顾不上去搞那个实验呢。但请老朋友相信,成不成功,近几天里,我都要把这个实验再进行下去,给个交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焦头烂额地忙啊,这个事还真没有一点进展。

那是充实呀,呵呵。。。。。。
俺倒是闲呀——在家休息养伤,公司有事需要时去几天也是动动嘴,具体事情别人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事情比较多,忙的顾不上去搞那个实验呢。但请老朋友相信,成不成功,近几天里,我都要把这个实验再 ...

不急。我自己的都有很多胡子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H:
Q大是大官儿啊~

羡慕中~~~~~~~

你都退休了,还羡慕啥??

网友:
引用 网友H:
Q大是大官儿啊~

羡慕中~~~~~~~

No!个小小的打工者而已,么有任何一官半职,哪怕是最小的算不上官的小小官,更别说什么大官了。
只动动嘴的原因是有伤在身不便动手罢了。有些事情别人不清楚所以要俺去交待而已。

楼主:
刚才,把这块板制作出来了。打孔前留个影:

楼主:
这个方法,如果要我总结的话,那就是:打印质量决定一切!我现在还没有摸索出最好的打印方法。

楼主:
这个方法,我以为,精细的线条是制作不出来的。如果线条宽度不小于1毫米的话,这是个可用的好方法。

楼主:
刚才把孔也打好了,清洗后,用酒精清洗两遍,涂了松香酒精溶液,正在干燥过程中。冷转印法制板,对于我们业余爱好者来说,不失为一个可用的好方法。

网友A:
不错不错,祝贺求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祝贺求版!

制作出这块板,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手工绘图制板,成为过去了!

网友A:
可以预见的是——做得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

网友I:
看见电路板试制成功啦!祝贺【求知无足】超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预见的是——做得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

请教一下老朋友,你介绍的那种十字焊盘,如何具体制作了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见电路板试制成功啦!祝贺【求知无足】超版!

值得祝贺!如果这个制板方法可以进一步精细,那真的是一件好事

网友:
PROTEL 中可以设置,设置后敷铜时对于同一网络的焊盘会自动产生热焊盘。

网友:
祝贺版主端午前夕冷转印取得成功,从此告别手绘和洞洞时代,广大矿友自制印制板又多了一种方法!

网友:
Design——Rules——Manufacturing——Polygon Connect Style

网友:
恭喜冷转成功,diy又多—条便捷之路。

楼主:
我使用的那个软件上没有这种焊盘。

网友A:
这个软件没用过,但是既然有这个选项就一定会有这个功能,猜想:1、焊盘要设置网络。2、要用多边型敷铜(网络要和焊盘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没用过,但是既然有这个选项就一定会有这个功能,猜想:1、焊盘要设置网络。2、要用多边型敷铜(网 ...

我再试着摸索吧。我已经试了几次,就差用两个焊盘重叠这一招了。

网友E:
Sprint Layout 6.0 十字焊盘,也叫热焊盘(Thermal Pad)设置方法
1.打开屏幕底部的底线层按钮:
2.放置一个方形或圆形焊盘,右击焊盘选择“属性”,或者点击屏幕右上角带问号的“属性”按钮,并选中焊盘,即可看到十字焊盘选项;
3.焊盘与地线层之间可以放置一到八根线,线宽可以通过滑块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rint Layout 6.0 十字焊盘,也叫热焊盘(Thermal Pad)设置方法
1.打开屏幕底部的底线层按钮:
2. ...

可能是我的软件有问题,也可能是我操作不当。还是不能放置十字焊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的软件有问题,也可能是我操作不当。还是不能放置十字焊盘。

我试过很多次是可以的。必须要打开接地层按钮,并选中需要接地的焊盘,才能用十字焊盘功能,十字焊盘只能用于某焊盘与地之间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很多次是可以的。必须要打开接地层按钮,并选中需要接地的焊盘,才能用十字焊盘功能,十字焊盘只能 ...

请朋友上个图吧!具体要操作哪里呢?

网友:
看图,要点下面的地层按钮。

网友J:
这个电路可能不适合士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可能不适合士电源。。。

这个电路,仅是+12V电源。如果要用这样的电路形式,设计出±12V电源,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仅是+12V电源。如果要用这样的电路形式,设计出±12V电源,也不是不可能的。

真见鬼~
俺一直看成是±12V电源印制图。。。

楼主:
用的手电钻打孔,有些孔打偏了。总体上,还是可用的,相比手工绘制的印制板,这个的效果可是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