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只木盒矿石机制作中。先上个材料图。

楼主(2017-05-13):
做了二只木盒矿石机,小的是单调谐电路的场管矿石机,大的是双调谐电路的场管矿石机,作为对比收听试验。元件基本安装固定到们,只要电路连接就可以,先上个图,做好了再详细说明。
线圈的制作,二个调谐线圈,由于采用加工螺纹绕制,二个调谐线圈的参数非常一致,中间的为天线线圈,黑筒的为场管检波线圈。
元件全部安装到位了,只要进行电路连接就可以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开始连接电路 。

网友:
多少钱一个

楼主:
上午刚把单调谐场管电路安装完成,试验后效果不错,上传安装好的图片。

网友:
做得很美,保留木盒的原色,有綠色生活的简单美。高音喇叭响吗?

网友A:
好手艺!木盒很漂亮,内部接线工整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木盒很漂亮,内部接线工整规范!

老虎兄好啊,另外的一只双调谐电路的也弄好了,就是准备对比试验的,另外面板还要适当装饰一下,现在太单调了,先用着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虎兄好啊,另外的一只双调谐电路的也弄好了,就是准备对比试验的,另外面板还要适当装饰一下,现在太单 ...

真的太喜欢这二个宝贝了,什么时侯完工很想来听一听。是住在上海的宁武路附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太喜欢这二个宝贝了,什么时侯完工很想来听一听。是住在上海的宁武路附近吗?

哈哈,我在宜兴丁蜀镇这啊,忘记了啊,做紫砂壶的地方啊,哈哈,现在有了奖励到的山进收音机,可以对比收台情况了,先用矿石机收到台,再用收音机记录电台频率,这样就方便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在宜兴丁蜀镇这啊,忘记了啊,做紫砂壶的地方啊,哈哈,现在有了奖励到的山进收音机,可以对比收 ...

哈哈,我搞错了,以为是“小苯苯”呢,原来是龙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搞错了,以为是“小苯苯”呢,原来是龙哥!

还是不对哦,不是龙哥啊,哈哈,我是参加上海活动带三个矿石机去的那个,哈哈,做小车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虎兄好啊,另外的一只双调谐电路的也弄好了,就是准备对比试验的,另外面板还要适当装饰一下,现在太单 ...

最后的是什么喇叭?

楼主:
最后的是压电号角喇叭,可以直接用,不过我把这个进行了改装 ,把压电片去掉了,换上了舌簧喇叭,这样信号强的时候用喇叭,信号弱的时候用耳机。

网友:
许兄好手艺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