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电流表,无指针

楼主(2017-05-13):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电流表,无指针,下面还有一处接220V电。各位老师请教怎么使用?谢谢。

网友A:
哈哈,我有一个更大的哦。不过您这个没指针还真不知道怎么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有一个更大的哦。不过您这个没指针还真不知道怎么读数。

外接电源,射线投光指示,高大上的仪器

网友:
光标指示仪表。

网友:
指针弄掉了吧

网友:
通电后有光斑照在刻度上,替代指针。
过去的所谓高精度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外接电源,光标指示仪表

网友:
光点指示仪表

网友:
里面有一个光源灯泡,动圈上有一个反射圆镜,72年修理过几个,是张丝表头。

网友:
实验室里的标准表,精度很高。

网友:
楼主小心了,接口不一定是接220VAC呵。最稳妥还是拆了查看

楼主:
谢谢各位了,目前灯泡是烧的,还试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