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上海312”7管机

楼主(2017-05-13):
自本坛老版主“shiuyipyuen”原老师介绍使用上海312机的感受后,就对该机产生了兴趣。那时起便注意收集该机的主要元件,无奈,找不到合适的波段开关、中周、机壳等,只好用代用品。

这个仿品由于受波段开关的限制,只能做三个波段,又把不需要的“拾音”精简掉,电源用扭子开关控制。频率范围:中波、535~1605KHz;短波一、6~12MHz;短波二、13~22MHz。

未完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那位高手把“上海312机”改成硅管!好的锗管不好找!楼主已经用双锂供电了,是否可用低压差稳压6V ...

其实改用硅管并不难。除功放外,前级总电流约8mA,只要用一只晶体管做个简单的串联稳压给前级供电就能胜任。

网友:
这功夫下的大!搞得真好!

网友:
强!!

波段开关用木头双联,新创意,佩服

楼主:
续上:
没有TTF-3中周,只好用TTF-2的中周骨架绕制,为了尽量提高中周的Q值,用了φ0.05的线,3根并绕。用扫频仪测试,与104S成品中周作对比,先将104S成品中周的谐振峰调到5格的高度,再依次接入自制的中周BZ1、BZ2、BZ4,谐振峰均达到6格,Q值明显高于成品中周。

BZ3谐振峰为7格,BZ5谐振峰达8格。BZ5中周由于圈数较多,只能用双线并绕。

《晶体管收音机手册》中的原理图有两处不太合理,其一:BG5推动管的发射极电阻2.2K,该级电流只有1.2mA, 1.2mA的推动电流也可以,只是输出功率会小些。该机的输出功率最大可达1W,推动级的电流应该为2.4mA。经计算发射极电阻用1.1K左右(实际用1K)。
其二:二极管D1的接法不合理。原图在无信号或较弱信号时D1导通,较强信号时D1趋于截止。如果D1用于二次AGC,结果适得其反(实际装机试听也是如此),只有把D1的正负极对调才能起到二次AGC的作用。经查找资料,在《晶体管收音机》一书中发现该处的电路有所不同,书中只有一句说明“二极管D1作为强信号抑制,保证了工作稳定。”但是我并不理解其原理。在此还请老师们解惑。

实际我是把D1的极性调换后装机,起到二次AGC的作用。

机子装好试听时发生中频自激,考虑到印板是复制原机的,为了适应安装TTF-2中周,印板缩小为原来的5/6,元件的布局及走线应该没有大的问题,那可能是中周Q值过高所至。中周BZ1是变频级的负载,变频级的输出阻抗不会太高,且线圈全部接入(没有抽头);BZ5的负载是检波级,阻抗比较小,这两处发生自激的可能性不大。那么BZ2、BZ3、BZ4这三只中周BZ3配的谐振电容是300P,Q值比其他二者高。于是在BZ3上并联一个100K电阻得以解决。

中频通带曲线-3DB处带宽不足8KHz(约7.5KHz)。弱信号时呈现双峰,如果信号很强则呈现馒头状单峰,这应该是第一中放管受AGC电压控制,其输入、输出阻抗发生变化的原因。

在调试输入回路的跟踪时,中波跟踪比较好,达到了预期。短波调到高端和低端两点跟踪,中部跟踪很差,经计算,可变旋出90度时跟踪误差333KHz;可变旋出135度时误差达464KHz。由于不懂垫整电容数值的计算方法,只好用笨办法,逐一改变短波输入回路垫整电容C12的容量,1000P、2000P、1800P、1500P,同时取可变电容旋出0度、45度、90度、135度、180度这五个点,计算跟踪情况,经过大量的计算,取1500P跟踪误差较小。但还是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接收效果,高端还行,低端灵敏度较差。看来差容可变用在短波段比较难侍侯。更换等容可变比较靠谱。否则,短波要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需同时改变振荡回路C16和输入回路C12这两个垫整电容,那么就要完成大量的算术作业,难度更大,效果还不一定好。

补充内容 (2017-5-26 08:56):
更换等容可变,有下文: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45195-1-1.html

网友:
中频图很漂亮。祝贺312收音机DIY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5推动级发射极我用的是电路中的2.2k,工作点可调至2.4毫安,这是否与晶体管的参数有关?

那就要把上偏流电阻改为6K多;或者把下偏流电阻改为30K左右。

网友:
蓝色的刻度盘非常漂亮,很喜欢。
只是左端是频率高端,不适应频率

网友:
蓝色的刻度盘非常漂亮,很喜欢。
只是左端是频率高端,不适应

网友:
做得真漂亮,下的功夫也不少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创意和手艺,厉害了!

网友:
真地道!这功夫下大了,尤其是喇叭窗口那要求很精细。电路紧凑又不显拥挤。太棒了!

网友:
建议换等容空气可变电容,短波跟踪调试容易些!

楼主:
谢谢xinjun5557老师、1332579DIY老师、北极兵老师、园丁老师、monky1977老师鼓励。
谢谢楼上的老师们捧场。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