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百灵达三极管型号。

楼主(2017-05-13):
百灵达MX   1602 A   调音台侧面的 三个三极管是啥型号,我买的这台三个管子三种型号。

就是这三个

就是这三个

楼主:
是按照这三个型号买吗

网友:
左:7815,正三端稳压IC,输出+15V。
中:7915,负三端稳压IC,输出-15V。
右:317,三端可调稳压IC,输出可调。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这三个都不是三极管,都是直流电源稳压元件,如果这三个都坏了,那么后面估计要坏很多运放电路了

网友:
都不是三极管,是稳压IC

楼主:
完蛋了真的忘记顺序了,百灵达MX   1602 A   。跪求排列顺序

楼主:
我是小白,本来机子是好的,就是旋钮推子有点接触不好,我就拆下卖了点清理的油,清理下,装的时候不小心把腿搞断了。一发火全拆了。忘记顺序了。从上到下咋排序,跪求!!!!

网友:
这三个管子,对着规格书很容易查到正确的安装位置。因为它们的应用电路区别非常 明显。

楼主:
今天三个管子来到了,看了下电路板,电路板后面有型号,谢谢各位大神的宝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