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T9203维修

楼主(2017-05-13):
一台DT9203四位半数字表因为测量高压,表笔与线路板打了一个火花以后就没有显示了,请问应该如何维修
,是否是集成块TC7129CPL损坏了?谢谢!

网友A:
先换上个带插座的7129看看显示不。

网友B:
先看一下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上个带插座的7129看看显示不。

已经托人去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9V电池接好引线直接接到7129电源两端(休息别接反了),看有没有显示,没有的话,IC坏了。

谢谢!找一下资料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保险丝!

保险丝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