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一款逻辑笔电路

楼主(2017-05-13):
标准TTL电平要求高电平》=2.4V,低电平《=0.4V,实际的TTL电路其输入端转折电压在1.4V的样子,即略低于1.4V就是低电平,略高于1.4V就是高电平。
之所以要规定大于2.4V和小于0.4V就是为了高低电平有足够的容错空间、足够的抗干扰能力,自己做逻辑笔完全可以不用那么苛刻的遵循高低电平的规定,低于0.7V就可算作低电平了,高于2.3V就算高电平了。选用74ACT系列元件是兼容TTL电平的。如果选用74AC或74HC系列,其转折电压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D3、D4是实时指示高低电平,两个都不亮为高阻态。D5、D6显示被捕捉到的瞬时高低电平。如果电路中有时间极短的高低电平,人眼是看不出D3、D4的表现的,这时就需要D5、D6了,按一下K1清除捕捉。

补充内容 (2017-5-14 18:00):
高低电平的计算有点笔误,二极管在50uA左右电流下压降不能按0.7V算,只有0.55V左右。这些小误差对实际制作使用影响不大。

网友A:
其实只用一块CD4069六反相集成块和电阻、电容以及发光二极管就可以制作出四态脉冲逻辑笔,而且很好用。

网友:
通过几个电阻串联分压电路(把输入端电压钳制在高低电平临界点)分别与CD4069六反相集成块里的部分反相器做输入端分压电路,这些反相器输出端再用反相器对信号整形和反相最后输出到三个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由它们的亮、灭给出电路逻辑状态指示。

网友:
跟NE555时基集成块内部电路的输入端有些相似,不过把运放改成了反相器。

网友:
跟NE555时基集成块内部电路的输入端有些相似,不过把NE555集成块内部的电压比较器换成了CD4069六反相器里的部分反相器。

网友:
通过几个电阻串联分压电路(把输入端电压钳制在高低电平临界点)分别与CD4069六反相集成块里的部分反相器做输入端分压和偏压电路,这些反相器输出端再用反相器对信号整形和反相最后输出到三个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由它们的亮、灭给出电路逻辑状态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用一块CD4069六反相集成块和电阻、电容以及发光二极管就可以制作出四态脉冲逻辑笔,而且很好用。

您考虑过CD系列的频率特性吗?用CD系列的话能测到10M频率就不错了,ACT系列轻松测量100M频率。

网友:
虽然电路做得不错,也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和理论分析能力.
如果楼主想深入学习电子理论的话,建议买示波器,这个最实在了,信号的毛刺都看得清楚.
现在二手的模拟示波器或者虚拟示波器20MHZ的都在300元左右,价格比较实在的.
我们小时候是没有办法,只好动手做,仪器仪表这个东西,最好是用靠谱的.对学习对工作大有好处.

楼主:
快乐毛毛虫,看来您够快乐的,您不知道各种仪器各有各的用处吗?逻辑笔也有比示波器方便的地方。我手里现在用的示波器就是泰克2467B,400M带宽,很多地方都够用了。
我做的这个逻辑笔能捕捉单个脉冲,哪怕几个纳秒的脉也能被捕获。这点可能比某些数字示波器都要强了。

楼主:
要提高测试频率,尽量短的接线是很重要的,中间要尽量平直,最好接地点和测试点都用探针,接地探针有一定活动空间,插到被测试点附近的地。测试探针和接地探针有个3到4cm的长度就行了。个人观点,大家尽情去实验。

网友:
看了此贴,受益匪浅。受教了

网友:
过来学习的,发现这里个个都是高手。

网友:
能够制作出一个好的产品来,都是由高人经过不懈的努力研究改造而成的。

网友(2024-05-27):
逻辑笔支持大的频率响应没什么用,有10M以内的就行了,逻辑笔只是查看一下芯片通断情况,支持大的频率响应也没有用,人眼看灯也看不过来,再进一步要上逻辑分析仪了

网友:
当然,楼主的单次脉冲俘获,的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