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所欲玩单端 ——模块化设计多用电子管单端

楼主(2017-05-14):
                        随心所欲玩单端
                                  ——模块化设计多用电子管单端
        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厌倦了往日的喧嚣,只想静下心来欣赏音乐、聆听音乐的真谛。况且住房面积越来越小,对功放的输出功率要求不高,遂做出了制作一台输出功率10瓦以内单端胆机的决定。
        为何要制作单端呢?因为单端不存在交越失真,能很好的再现小信号,使音乐听起来更有韵味。
        老烧都知道各种管子有各种管子的音色特点,至于选用何种管子当然是多多益善。那么问题就来了,有的烧友做了多部胆机甚至有10多部,可我以后没那么多地方放,也不想花那么多钱。俗话说的好,好钢用在刀刃上,于是决定在变压器上多投点资、在电源上多下点功夫,因为这些东西是通用的。而音频放大电路则采用模块化设计,每种电路做在一块电路板上以便随时可以更换。
        因为很多管子以前没用过,于是就锁定在了常用的音频管上,不常用的让别人去玩吧。经过归纳分类,选定了三种组合(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组合):一是,6N4推6P14并联单端,这个组合音色甜美是我比较喜欢的,由咪咪电路修改而来;二是,6J4推6P3P,6J4价格不高、线性不错。6P3P是很多人的至爱,原因不说了。在以后的电路调试中发现6P3P线性差、失真大,虽经负反馈矫正,怎奈先天不足,听感欠佳,后被KT66所取代;三是,6J9推2A3,这个借用了本坛海版的电路稍作改动。从以上用管可以看出,除第三种组合外,上述管子的同类管较多,电路参数稍作改动,就可以更换其他管子;二是,从上面列出的电压放大管也可看出用的都是些小七脚、小九脚电子管,和功率管相比惨不忍睹,但它们数量众多、价格低廉,自己使用不在乎好不好看,好听才是硬道理。这也是随心所欲玩单端的由来之一。
        电路采用常规线路,都是标准接法,无稀奇之处,但元件数值就有点随心所欲了。特别是输出变压器,使用了3.5K的品种,有的人可能说对某些管子阻抗不匹配,当然用可变阻抗变压器更好,可我就这么随心所欲的用了,并且还听得津津有味。
        本机所有元器件几乎都来自网络,有欲仿制的烧友可参看电路图上的型号、参数上“T宝”上搜索。

网友:
期待上图,一饱眼福。

楼主:
机箱
本机所用机箱是全铝机箱,型号是BZ4307P,外形尺寸:430宽×84高×430深。
顶板开孔及内部结构件尺寸较多,本来打算直接上CAD图纸,但不允许上传,只能转换成图片格式。大家将就着看吧。

网友:
请上实做的线路图与单端作品。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箱
本机所用机箱是全铝机箱,型号是BZ4307P,外形尺寸:430宽×84高×430深。
顶板开孔及内部结构件尺 ...

电路图:
        电源部分是公用的。
        请注意:
        6N4推6P14并联单端的电路图中反馈电阻作图时有误,应为20k;6P14栅极串接电阻实为1.2k,6P14的阴极电阻用2W的就行;
        6J4推6P3P电路中由于转换的问题,看起来像82K的反馈电阻实为8.2K,取10k也行;
        同样的原因,6J9推2A3C电路中6J9的屏极电阻为8.2k。

楼主:
元器件的选用
1.        本机所用电容大量使用了名牌拆机二手货,原因是价格低、假货少。
2.        几乎所有参与退耦的电容都用上了优质薄膜电容,所带来的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其表现是:可靠性高、高频特性好,声音通透、靓丽。
3.        本机所用电阻除功率有标注的外,均采用2W金属膜电阻。
4.        所用元器件在上机前都要筛选、配对。

楼主:
机器内外部实作图片:
        6P14内部图片由于拍摄较早,缺少部分电路,请注意!

楼主:
测试数据
        所用测试仪器:
        UT61E数字万用表
        菊水COS5041CH双踪双扫40MHz示波器
        YB1631型功率函数信号发生器
        DA—16晶体管毫伏表
        BS1A失真度测量仪。兼做毫伏表

1、6N4推6P14并联单端
                                        左声道                      右声道
本底噪声(mV):              1.2                          1.3
频响(1kHz,8Ω负载输出2.83V为0dB)
                   6.6Hz——41.3kHz  0,—3dB      6.3Hz——42.85kHz  0,-3dB
失真度(%):                 0.36                         0.36
正弦波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W)(1kHz,8Ω负载端):
                          6.845(7.4V)                     6.845(7.4V)
失真度(%):                 1.91                         2.76
灵敏度(mV):                460                         460
屏流(mA):            40.38;39.99                 40.85;37.39
屏压(V):              254; 253.2                  254.3;255
屏耗(W):             10.26;10.125                 10.39;9.53
总屏耗(W):              20.385                       19.91

2、6J4推6P3P单端
                                      左声道                      右声道
本底噪声(mV):              1                            3
频响(1kHz,8Ω负载输出2.83V为0dB)
                  4.6Hz——72.64kHz  +1.59,—3dB    4.6Hz——72.1kHz  +1.59,-3dB
失真度(%):                 0.66                         0.66
正弦波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W)(1kHz,8Ω负载端):
                           6.125(7V)                      6.125(7V)
失真度(%):                 4.36                         4.35
灵敏度(mV):                600                         600
屏流(mA):                 66.02                        63.3
屏压(V):                   263.2                        263.6
屏耗(W):                  17.38                        16.69

3、6J4推KT66单端
                                        左声道                      右声道
本底噪声(mV):              1.7                          1.4
频响(1kHz,8Ω负载输出2.83V为0dB)
                  4.7Hz——69.83kHz  +4.25,—3dB    4.5Hz——70.26kHz  +4.8,-3dB
失真度(%):                 0.36                         0.56
正弦波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W)(1kHz,8Ω负载端):
                           4.2(5.8V)                      4.2(5.8V)
失真度(%):                 2.06                         1.96
灵敏度(mV):                500                         500
屏流(mA):                  77.6                          75
屏压(V):                   257.5                         259
屏耗(W):                  19.98                         19.43

说明:1)输出功率偏小是由于KT66工作点(没经过调整)不正确造成单边提前进入失真状态。
     2)无论是示波器波形监视还是失真度测值都表明KT66比6P3P的失真要小得多。
     3)左声道有一峰值在8.5Hz处+4.25dB的凸起;右声道有一峰值在8.5Hz处+4.8dB的凸起。
     4)KT66的听感优于6P3P。

4、6J9推2A3C单端
                                       左声道                      右声道
本底噪声(mV):              2.8                         2.8
频响(1kHz,8Ω负载输出2.83V为0dB)
                  5.0Hz——81.26kHz  +0.5,—3dB    5.1Hz——79.74kHz  +0.5,-3dB
失真度(%):                 0.36                         0.56
正弦波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W)(1kHz,8Ω负载端):
                           2.88(4.8V)                      2.88(4.8V)
失真度(%):                 1.64                         1.88
灵敏度(mV):                500                         500
屏流(mA):                  约60                        约60
屏耗(W):                   约16                        约16

说明:左声道有一峰值在29.1kHz、右声道有一峰值在27.5kHz处+0.5dB的凸起。

上述测值仅供参考。
因本小区内电压偏高,经常在240V左右,上述数据在其他地方不具有可重现性。
由于所用仪器多为老旧、二手仪器难免测值偏差过大,望烧友谅解。
如果对电路仔细调整还会有收获。

楼主:
听音感受:
        听感是很主观的东西,跟人的年龄、阅历、播放器材都有很大关系。
        先说我用的播放器材:
        若干年前的熊猫DVD机兼做转盘、翔声的DAC—01A解码器兼做信号切换、JVC二手的TD—W718双卡座、声韵的6.5吋钴磁全频。同轴线是解码器附赠的、过机线是秋叶原的低档货、喇叭线若干年前麦格露华几块钱一米的。
        6N4推6P14声音甜美。
        6J4推6P3P:由于6P3P本身的线性较差(可看看手册上给出的曲线图),虽经负反馈电路的努力矫正,怎奈先天不足,失真还是大了不少,听感发懵、缺乏通透感,故被淘汰。
        6J4推KT66:声音沉稳、密度较高,但不缺乏韵味。表现比较全面,适合听各种音乐。
        6J9推2A3C:为了照顾6P14电路,电源电压较低,影响了2A3C的发挥,输出功率较小,但不缺少低频,对喇叭的控制能力还是有的。在不加负反馈时就像少女,有几分青涩;加少量的负反馈就变成了少妇(哈哈!打个比方)。总的感觉声音通透、靓丽,使人更专注于欣赏音乐,而忘记音响器材的存在。

网友:
这个做的好,是我们初烧喜欢的,可以不换机体验各种管子。不知道专家大神们怎么看。

楼主:
    记得以前能够上传CAD格式的图纸,现在不行了,感觉有点不方便。在转换的过程中容易丢掉部分细节,特别是小数点。
    如果发现图纸上还有其他问题请告诉我。

网友A:
组合胆机好,但楼主的转换是通过端子转换比较繁琐,管子也得拨下,更换一次比较麻烦,应该还有升级的空间,

网友:
同一个机箱因管换模块,不错的思路。

网友:
有创意。严重支持

网友:
功底深厚,
做的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合胆机好,但楼主的转换是通过端子转换比较繁琐,管子也得拨下,更换一次比较麻烦,应该还有升级的空间,

不单管子换,整个电路板一齐换。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不换胆而换板,别的不动,就能体验三种管子的音效,而且测试设备齐全,是迟来的电子达人。

网友B:
稍嫌麻烦。其实机箱够大的,你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嫌麻烦。其实机箱够大的,你懂~~

小一号的差一点不够大,这个有点大,但内部好布置,也就将就着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行合一,妙想佳作。好生了得

过奖了!年龄大了有钱有时间,也就是随便玩玩罢了。

网友:
动的不多,就能体验三种管子的音效。

网友D(2019-07-03):
6p3换成6L6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6p3换成6L6会不会好一点?

调整好应该比6P3要好。另外6L6价格比6P3的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6p3换成6L6会不会好一点?

调整好应该比6P3要好。另外6L6价格比6P3的高。

网友(2022-12-01):
引用 楼主:
机箱
本机所用机箱是全铝机箱,型号是BZ4307P,外形尺寸:430宽×84高×430深。
顶板开孔及内部结构件尺 ...

版主您好,请问后面板的cad图及顶板cad图能发我一下吗,邮箱:295439589@qq.com

网友:
请问,机箱边板型材是什么型号、在哪里采购

网友(2024-10-19):
为什么先淘汰6P3P的单端机? 这个管三极管接法还是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