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VC电线管做电阻储存罐

楼主(2017-05-14):
       最近,用PVC电线管做了一些电阻储存罐,把以前买的一些电阻
整理后放在里面,使用起来方便许多。
       电线管底用三夹板或分币做底

网友(2019-12-02):
我用A4纸, 剪开四条,再黏成风琴式, 把常用电阻包,按数值放进去

网友(2018-01-06):
看我的——火柴盒子做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387-1-1.html

网友(2017-05-14):
对于我来说这种容器太小,贴片倒是还行的

网友:
看不到里面,不合适

网友:
想法不错,可以借鉴,用更大直径的管子也是不错的选择,封底儿倒好办,能设计一个开启关闭方便的盖子更好。

楼主:
我用这个办法,把手中100多个规格的电阻分类存放,用起来方便多了,2厘米直径的
管子可以放4-50个电阻,平时一般用用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如果把有的电阻脚适当剪
短一点,可以放更多的电阻,在管口涂上黑、棕、红等颜色,可以大致区分电阻的大
小,方便店组的选用。用直径大一点的管子,可以放其它的体积大一点零件。

网友:
好想法。字数补丁

网友A:
我是直接用大小合适的自封口袋来装,买厚实一点的自封口袋,排列好了也不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用大小合适的自封口袋来装,买厚实一点的自封口袋,排列好了也不占地方。

因为电阻较多,每次找电阻都觉得很不方便,所以就想了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电阻较多,每次找电阻都觉得很不方便,所以就想了这个办法。

过去也用塑料袋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去也用塑料袋装的

你这个堆得太乱了,查找不方便,应该按阻值大小排列好。还有如果塑料袋太软,“立”不起来也不方便,我买的是20丝厚的(时间久了,大概记得是20丝厚的),轻易立起来。便于排列。

网友:
这个办法好,比我那茶叶盒子加塑料袋装方便多了。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想法不错,可以借鉴

楼主:
现在我用它来放一些小零件,如二极管,三极管小电容等等,觉得比原来放盒子了取用方便了许多.

网友:
在某宝买些瓶子分装

楼主:
也行,只不过体验一下自己做的乐趣,另外电线管取材也方便,装修时换下来也很多,

网友:
应该把这图放到主题

楼主:
谢谢,是的,之前发了图片,结果没有发好。

网友:
各家都有很多高招!

网友:
我把信封一分为二,把两头粘好,并在上面写好阻值,用个合适的塑料箱装在一起。

网友:
很好,我也去做

网友:
某宝有小盒子,一两毛钱一个,买了一堆,结果用不完了……

网友:
用香烟盒不行吗?

楼主:
都可以,不过用电线管最大的优点在于体积小,需要放的盒子体积小,取用方便

网友(2017-06-21):
透明的更好。

楼主:
是的,透明更好

网友:
就地取材,做法不错。好办法

网友:
我用以前剩下来的胶卷外面套的那个塑料圆筒,有盖子

楼主:
胶卷用塑料桶更好,只是一下没有那么多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起码给了人们一个思路,可以联想到其他方法和尺寸。

楼主:
现在用这种方法放电阻等小零件,使用起来方便多了

楼主(2017-07-21):
是的,但比较占地方,

网友:
收纳盒就够用了吧,这个玩意不好放啊。
我的电阻都是原包装——胶带粘住两个引脚

网友B:
中药柜倒不错
二十欧姆二两,两百欧姆一两,三十三皮法五钱,四十七皮法一两2333

楼主:
我电阻规格比较多,光1/4瓦 就有90余种,用不同颜料涂在管口,
区分电阻的规格,将它们按大小排列,现在用这种方法存放,感觉
取用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有创意,放新的电阻还行,要是有很多拆机的旧电阻,引脚有长有短,有的弯折,就不太方便了.个人感觉还是用小塑料袋分装比较方便.廉价易得,好取好放.可以堆放在盒子里.

楼主:
旧电阻我也放,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

我也是想了好久才想出来的,为了寻找1分硬币,
托了好几个朋友才找到100多个

网友:
我是用信封,E24系列,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放置,如图:

网友:
我的做法:A6纸,三折,底边再折,用订书钉封口,一只纸袋就成了;铅笔写上规格型号,数量,时间,随用随改;适用于晶体管,电阻,片状电容等。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简单易做,值得学习。

网友D:
,用PVC电线管做了一些电阻储存罐,把以前买的一些电阻
整理后放在里面,使用起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VC电线管做了一些电阻储存罐,把以前买的一些电阻
整理后放在里面,使用起来方便

在电线管口涂上不同颜色,各档电阻进行分类,取用更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电线管口涂上不同颜色,各档电阻进行分类,取用更方便。

用来放一些小的二极管、三极管等也不错

网友:
十二万分感谢版主给我的加分鼓励!!!

楼主:
   一举二得,恭喜!

网友E(2017-09-04):
告诉你们,找一根长度适合的50大的水管,用堵头堵住两头,然后对中切,中间用纸也好,什么也好,分隔出格子,想怎么放都好用,

网友:
底面应该搞磁铁或铁的,放在磁铁上不容易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告诉你们,找一根长度适合的50大的水管,用堵头堵住两头,然后对中切,中间用纸也好,什么也好,分隔出格子 ...

好办法,像做蟋蟀筒一样,放在盒子里,底上用双面胶固定就不会翻转了

网友(2017-12-28):
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
坛子里高人真多,这招真不错,材料好找,也经久耐用。。。

网友F:
想法不错,就是还要一个专门放PVC管的架子

网友:
口香糖瓶,酸奶瓶

楼主:
是的,这样放觉得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法不错,就是还要一个专门放PVC管的架子

可以用一个盒子高度差不多的盒子存放

网友:
创意不错,值得借鉴。我也是用自封袋子分装各类零件。

网友G:
有点占地方,重量也不小。
    我买了20根x3米长,长方截面的线槽,打算截成30厘米长,两头堵上,(截短了以后上盖板很容易抽拉开)。几十上百个叠在一起放在大盒子里。堵头标上编号,用哪个抽出来哪个。(20根线槽还在吃灰,有空在捣鼓吧)
    我还有个习惯,所有半导体性质的元件一律铁盒子装, 这个可以装电阻,电容等规格多且小的原件。

网友:
要是用透明管就更好了,可以适当粗一些,不容易倒,又容易看清楚零件。不过我用的是盒格子的透明盒,一盒有十八格,使用非常方便,

楼主(2018-02-19):
引用 网友G:
有点占地方,重量也不小。
    我买了20根x3米长,长方截面的线槽,打算截成30厘米长,两头堵上,(截短了 ...

用线槽感觉更好,如抽屉一样更方便,为朋友的创意点个赞

网友H(2019-10-01):
引用 网友G:
有点占地方,重量也不小。
    我买了20根x3米长,长方截面的线槽,打算截成30厘米长,两头堵上,(截短了 ...

朋友用线槽做的存储元件的盒子,有图片吗?
想看看,谢谢

网友:
手机卡了,发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朋友用线槽做的存储元件的盒子,有图片吗?
想看看,谢谢

我的20根还在吃灰,没有切割,我买的是这种,(图片中)有几种规格。很容易切割弯折。全部切成20~30cm小段,放在一个盒子里,堵头标上型号

网友:
10块钱的信封,一个信封裁剪2个,装电阻,写上参数,大小排列好。注意防止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20根还在吃灰,没有切割,我买的是这种,(图片中)有几种规格。很容易切割弯折。全部切成20~30cm小 ...

用这个可以只截断盖,深槽做隔断,这样直接在盖上做标记阻值就行,形成一长条多翻盖的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20根还在吃灰,没有切割,我买的是这种,(图片中)有几种规格。很容易切割弯折。全部切成20~30cm小 ...

用这个可以只截断盖,深槽做隔断,这样直接在盖上做标记阻值就行,形成一长条多翻盖的形状会不会更好收拾

网友:
我用牛皮纸信封,相近阻值放进自封袋再放信封,外面写上阻值,放盒子里按阻值大小排列,很好找,而且信封不会象塑料袋那样老化破碎.

网友(2019-11-04):
引用 网友B:
中药柜倒不错
二十欧姆二两,两百欧姆一两,三十三皮法五钱,四十七皮法一两2333

这个还不得挂满一面墙呀

网友(2019-12-04):
电阻确实不好整理,新旧一大堆,最初是一堆拆旧的,后来都成新的了,

网友:
会不会比较占空间

网友:
哪家没有成箱的奶呀。。喝完盒子刷干净,一面开口。。就是很好的元件盒。。

网友:
诊所有朋友,我用形状一直的药瓶。

网友:
真聪明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