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三点式振荡器的稳幅

楼主(2017-05-14):
电感三点式振荡器一般是以共基极放大器为基础,将集电极调谐回路振荡的一小部分反馈到发射极,形成正反馈,构成振荡电路。这种振荡器起振容易,工作效率很高,振荡线圈容易设计,而且由于振荡管CB结的整流作用具有良好的稳幅效应。美中不足的是振荡波形的峰顶有一点切割失真,这是CB整流作用过于强烈造成的。如果追求波形的完美,可以尝试使用外部稳幅电路,下面给出几种实验成功的方案:

设计思想是在正反馈回路中引入一个射极跟随器,将振荡线圈两端的振荡信号整流,再去控制它的工作点,从而改变导通角,实现稳幅作用。
通过这种方法,振荡线圈两端的振荡幅度可以压得很低,可以低至0.2Vpp。这对于使用单个变容管调谐是有利的,因为变容管的结电容随电压变化,如果振幅很大,会产生明显的波形失真。

网友A:
那里是震荡信号的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里是震荡信号的输出端?

如果振荡线圈两端的振幅设定得很大,则从抽头部分引出。
如果振荡线圈两端的振幅设定得很低,则从振荡线圈两端直接输出,因为抽头部分这时只有几十毫伏Vpp的电压。

网友:
从谐振线圈引出总感觉怪怪的,而且有接入电容,对震荡本身有牵引。

从抽头处出感觉正常些。但这个抽头已经名花有主。

还是在这个震荡线圈再绕个次级做输出,稳定些!

网友:
这电路有利有弊,左边那个二极管跟滤波电容串联组成—个几PF的电容,限制了频率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