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34推挽机尝试

楼主(2017-05-14):
去年5月开始的工程,拖拖拉拉10月才完工,一直未整理图片,现在有一点时间,抓紧整理一下,供喜好者参考
,完工时的样子。
开始选料
开始加工
,随后再传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始用的普通的整流滤波+555延时高压,但是没用电感,交流声较大,滤波及布线有问题,虽然采用1点接地。 ...

高压用的是完全隔离的2组,采用坛子里的电路,实际制作效果很好,调整管一定要用大电流容量的。没按图上的型号,实际型号我随后查一下,块头不小。连续运行温度温手。
低压5V直接用了板载开关电源,几个元件,体积很小。
把8550的缓启动功能用单片机取代,一个8脚的STC15W204S,延时开机与缓启动一并解决。

网友:
机箱钻孔打眼儿是个力气活儿,手艺不错值得学习。就是线走的有点儿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EL34输出电压有多高?功率有多少?能不能贴一个图上来,我买的一只输出变压器商家说适应EL34

今天只能发这么多图了,EL34的工作电压是DC380V,我后来把电路改了,用2块稳压板,输入电压DC410V,输出DC380V,EL34的输出波形没照,时间久了,我也忘了多少V了。

网友B:
不错。前几天我也给同事干了一台6P3,外加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只能发这么多图了,EL34的工作电压是DC380V,我后来把电路改了,用2块稳压板,输入电压DC410V,输出D ...

有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前几天我也给同事干了一台6P3,外加音箱。

   这个机箱出镜率蛮高的哦!!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06978-1-1.html

网友:
工艺还是不错的

网友:
做工细致漂亮,顶。。。。。。。。。

网友:
逐渐做就有经验了,逐渐减少洞洞板的使用

楼主:
开始用的普通的整流滤波+555延时高压,但是没用电感,交流声较大,滤波及布线有问题,虽然采用1点接地。前级的布线是横平竖直,线太长,不合理,干脆拆掉。
高压用稳压板
单片机延时加缓升压,2秒左右从170伏升到380伏
采用母线方式
试听时音量开到最大,耳朵贴近喇叭只有微量白噪音,噪音不随音量大小变化,基本满意。
动态较大,力量十足而细节展现还不错
电路图我要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