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 高 手 普 及 一 下 内 存 卡 知 识

楼主(2017-05-14):
请 高 手 指 教 一 下 : 插 线 是 四 条 线 , ( 红 , 黑 , 白 , 绿 )   。 如 想 直 接 焊 在 内 存 卡 上 , 焊 那 几 个 片 上 ? 这 样 做 , 可 行 吗 ?   谢 谢 !

网友:
如果直接焊上就行那读卡器还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不可行,卡与U盘的区别,你能提出这问题,说明你不太懂,就不展开了,呵呵

网友:
谁和你说可以直接把usb焊接到sd卡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