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会啪的一声,伴有火花

楼主(2017-05-14):
一台国产音箱,带蓝牙,收音机,aux的那种,24V开关电源供电,开机瞬间会有很大的火花,伴有啪的一声响声,之后显示屏会有显示,几秒后熄灭。

东西坏是正常的,但会闪火花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A:
高压部分有绝缘不良,通电时放电产生火花。然后电源进入保护模式,断电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有绝缘不良,通电时放电产生火花。然后电源进入保护模式,断电熄屏。

谢谢朋友,绝缘不良一般指的什么?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高压部分有打火产生的黑炭类的东西,如有清理干净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高压部分有打火产生的黑炭类的东西,如有清理干净再试试

谢谢朋友,高压是不是指的24V,我接12V也可以,但一样会有火花,只是小点,没有发现有黑炭类的东西,打火花的位置就是电源接口位置,电源的针脚很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高压是不是指的24V,我接12V也可以,但一样会有火花,只是小点,没有发现有黑炭类的东西,打火 ...

开关电源一般是把220V整流滤波变成直流300V左右的高压,然后通过高压开关电路加高频变压器降到需要电压,所以在电源接通时有些没有安装NTC的电源会产生较大的火花这是为高压滤波电容充电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一般是把220V整流滤波变成直流300V左右的高压,然后通过高压开关电路加高频变压器降到需要电压,所 ...

谢谢朋友,我换几个电源都是一样的,发生火花的地方是小功放板的电源接口处,所以我怀疑问题出在板子上。

网友C:
可能是功放板连接的电源的接口有问题,经常挺拔有裂纹,用烙铁补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功放板连接的电源的接口有问题,经常挺拔有裂纹,用烙铁补焊一下。

谢谢朋友,应该也不是,因为我已经跳过接口,直接焊到板子的电容正极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短路现象,电流大,火花就大

会不会是通电一瞬间电流大(还来不及显示,所以看不到),等显示电流时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有绝缘不良,通电时放电产生火花。然后电源进入保护模式,断电熄屏。

赞成您的观点,高压部分裸露、距离太近,或者间接接触,都有可能通电后打出火花。

网友:
8楼正解。高手

网友E:
估计是功放管损坏引起的短路故障,在开机的一瞬间,主电源输出处于短路状态,发出火花。屏显、主板供电与主电源供电是两路,也有可能是从主电源经过7812、7805稳压而来,屏显能点亮是开机的一瞬间对电容充电后的残留电量吧

网友F:
什么个清况,上电有火花,开关电源上电有小火花正常,除非你发前上电都没有,来张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个清况,上电有火花,开关电源上电有小火花正常,除非你发前上电都没有,来张图了

就是5.2插头,插上时有火花。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5.2插头,插上时有火花。

我很久没搞音箱这类了,可能你描述有问题,不插可以开机通电不,就是用别的功能正常不。你那5.2插外接音源是吧,接外音源时接触时有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很久没搞音箱这类了,可能你描述有问题,不插可以开机通电不,就是用别的功能正常不。你那5.2插外接音 ...

5.2是内正外负的电源插头。现在机子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5.2是内正外负的电源插头。现在机子不正常。

电源插头,我理解错了,不了解了,可能功放部分异常吧。

网友(2017-06-23):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功放管损坏引起的短路故障,在开机的一瞬间,主电源输出处于短路状态,发出火花。屏显、主板供电与主 ...

15楼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开关电源功率不足,功放板的滤波电容很大的,接入瞬间电流大,导致电源保护

网友:
有可能有铜箔断裂或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