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车问题

楼主(2017-05-15):
电动车给电能走。
随时断电。
指示灯正常。
在旋转加电。车不走。
只能关掉钥匙门重启才能走
在随时断电。
在旋转加电。车不走。
只能关掉钥匙门重启才能走

网友:
左、右刹车柄的开关查一下

网友:
同时检查下转把线

楼主:
应当不是刹车开关问题,刹车开关不好使,不能受总电源开关开断影响

网友:
控制器问题,拆开看看有无电容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