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的电视机没图像

楼主(2017-05-15):
石家庄电视机厂1985年出厂,闲置前可正常开机观看,闲置时间超过15年。保存环境良好。开机有声音无图像,内部灰尘不多。找了很久没有人会修这个。

网友:
无光无图!
显像管要正常工作,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灯丝正常2加速极聚焦极有正常的工作电压3阳极高压要正常4阴极电压不能太高否则显像管截止也没光!
你这个以前正常,现在有声音说明供电基本正常,如果有光栅无图像,是视放的问题,如果无光栅可能是亮度电位器和高压硅柱氧化导致的!
总之,测量显像管的几个工作电压能判断到底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长期闲置,有声无光栅,受潮氧化,高压或聚焦电压不正常的可能性大。
重点检查1.高压硅堆有否氧化,一体化行变无此问题。
              2.显像管座,聚焦极有否氧化。
              3.显像管高压帽,有否受潮氧化。

网友:
无声,无光栅先从电源查起,有了电就好办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显像管没有发光条件,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个以前是先检查12V稳压正常不,再看看行倍压26.5v,偏低检查硅堆和高压包

网友:
高压包受潮了吧

网友:
对我来说很简单,只要懂得原理不难修。

网友:
哈哈。环宇电视   只要楼主有电子基础      我能指挥修理上

网友:
楼主开盖上图,我给你圈点几个关键点

网友:
哈哈,现在还修黑白机。

网友:
把型号报上来!

楼主:
已经被我拆了。。。。。。断了根线不知道是哪断的!!!

网友:
修好它 ,保存好,过多20年就值钱了

网友:
这台机外观品相很好,尽量维持原样修,如果用全联一体化FBT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