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TA2003芯片自制短波机的问题

楼主(2017-05-15):
小弟自已参照各芯片使用说明,自已设计了一个短波收音机电路,想自已做一台效果还说得过去的短波收音机,但是关于东芝TA2003的很多资料都没有提及12脚(AM、SW)混频本振脚不用时的接法,是不接空着,还是接电源正极,弄不明白,(就是那个打了问号的脚)因为我的本振和混频由前极NE602来完成,还请坛里对TA2003P这块片子应用比较熟悉的前辈指点一下,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电路图如下,和部分TA2003的说明。

网友(2023-03-15):
6年了啥情况?

网友(2017-05-15):
不明白的可以按原理图直接结电源,本身耗电也不多

楼主:
原理图是通过本振线圈接了电源正极的,不用12脚时,是否可以不接呢?

网友:
接上应该没问题,不接也可以试一试。只是不知道本振与混频之间的连接关系,如果不影响数量混频级工作,那接与不接都一样。

网友A:
感觉不是二次变频的话照红线改的接,PIN12悬空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二次变频的话照红线改的接,PIN12悬空应该没问题。

谢谢sgeli_sh兄和各位老师的帮助,这样改接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绕开了TA2003的高放和混频,直接接中放极,但是这样接的话灵敏度会下降,AGC有可能不工作。主要是不知道TA2003内部本振极和混频极的连接关系,我还是将12脚接上正极或悬空两种方案都试试再说。如果再加一极本振,改为二次变频那是更好,可我怕控制不好高频自激,造成制作失败。就按原图先试试,不行在改,过几天上制作效果和图,感谢各位仁兄的帮助!

网友B:
其实现在想想,任一一个集成块的收音芯片都可以做成二,三,四次变频的机子。

网友:
刚才看错了。

网友:
12脚直接接到Vcc就行了,本振就关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sgeli_sh兄和各位老师的帮助,这样改接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绕开了TA2003的高放和混频,直接接中放 ...

等待谐振兄的好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现在想想,任一一个集成块的收音芯片都可以做成二,三,四次变频的机子。

变频的次数越多,带宽越窄

楼主:
听了一些各位老师的建议,关于这个电路目前又作了进一步改进,12脚还是按TA2003原理图一样先接上再说,另主要改动位置为,新增了“二次强制AGC控制”,取消了原“高频增益调节电位器”。说明:为了提高接收灵敏度,加了几级低噪声高放级,在强信号时会出现信号阻塞,因此加了一级由1N60构成的二次强制AGC,原理为强信号时,双平衡混频输出的信号,经LC选频,LC谐振电压过高,感应到L线圈的电压就高,电压达到1N60导通电压时,1N60泻放LC过高的能量,LC Q值就会下降,达到控制强信号的目的,小信号时L线圈感应电压低,1N60达不到导通电压,不导通相当于开路,不会对小信号进行衰减。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增减L的匝数来设定1N60对强信号的起控点。从而保证了小信号放大量的同时又对强信号进行压制。
改进电路如下图,第一个图是原来的图,第二个是改进后的图。
“二次强制AGC”是从下图超外差机电路中来的灵感引用过来的,它和传统的AGC有区别

网友C(2017-11-18):
把241放到陶瓷滤波器前面可能比较好,16脚接线圈同前级耦合。

网友D:
CD2003与TA2003有区别吗?灵敏度,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2003与TA2003有区别吗?灵敏度,底噪,

TA2003东芝生产的产品,CD2003中国华晶生产的产品,内部电路和功能都一样,可以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241放到陶瓷滤波器前面可能比较好,16脚接线圈同前级耦合。

陶瓷滤波器前加241是要好一些,也可以按下面电路来,按前面"冰岛"兄的建议,取消陶瓷滤波器,TA2003输入端取消电感,改为一级LC选频。TA2003只用它的中放和AGC功能。

网友E:
好像 有一款KK991是用2003IC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 有一款KK991是用2003IC块

这芯片,就连德生老大生产的收音机里都用得不少,虽不是什么高级货,不过外加一些电路扩展后性能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陶瓷滤波器前加241是要好一些,也可以按下面电路来,按前面"冰岛"兄的建议,取消陶瓷滤波器,TA2003输 ...

LC谐振兄:第一级高放的耦合电容用10u是不是大了?电解电容用在高频回路损失大啊!想知道接收短波的灵敏度怎样,选择性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谐振兄:第一级高放的耦合电容用10u是不是大了?电解电容用在高频回路损失大啊!想知道接收短波的灵敏 ...

目前因还没有搞到合适的200皮LC回路用的云母电容,所以还没开始折腾。准备将电路优化成熟一点后再动手,这样后面制作时问题少一点。前面用10微电容的问题,之前我也是准备用104陶片的,后面改了,我是这样想的:因NE602的输入阻抗低只有1.5K,高频时只有1K左右,所以电容要用得大一些,不然电容小了阻抗更大,效果不行的话到时再并接一个104陶片,应该没问题。后面制作时我在上制作效果图及情况。

网友:
我感觉CXA1019是不是也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陶瓷滤波器前加241是要好一些,也可以按下面电路来,按前面"冰岛"兄的建议,取消陶瓷滤波器,TA2003输 ...

2003前面这么多级,2003要闷掉了。

网友:
接正级或空大概都可行。因为你即不用本振也不用混频,只是用了它里边的中放及检波,空着不用和接正级都不能行使它的功能,所以都可行。
可以先空着,看能不能工作,不能的话再接电源正级。

网友F(2023-02-22):
看了几个TA2003P电路图, 5 脚AGC 输出电容有22uf,33uf,47uf, 这个取值对接收性能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几个TA2003P电路图, 5 脚AGC 输出电容有22uf,33uf,47uf, 这个取值对接收性能有影响吗?

这个电容大小对AGC延时时间长点短点有影响,对于接收性能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2024-10-09):
你前面已是中频信号应该从7脚输入,只是中频放大,你用TA2003或CD2003干什么?要使用AM的部分功能,12脚至+电源接个470欧电阻试试,16脚有成品机在短波段也是470欧电阻到+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