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能不能 改装 ?

楼主(2017-05-15):
还有请说说 这东西本来是做什么的,电路中有几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
忘了说了,改装吸锡器

楼主:
没人  指导下吗

楼主:
我也没 看懂  最后两个八脚的事什么元件

楼主:
师傅们 指导下呀

网友:
应该是什么医疗仪器吧

网友:
虽然坛里都是平等的.但求教总要有点礼貌.另外说清楚你救教的目的要求应当会吧?沒头没脑来上二句.猜迷?

楼主:
最后图中的八脚芯片是什么芯片  有DATA 文件

网友:
只有个电磁阀,没有气泵,要改吸锡器比较难

网友:
看泵 吸力应该不够

网友:
经过长管去吸锡,瞬间的负压吸力不大,比10块钱的吸锡器弱多了。

网友:
面板前面的两棵蓝色的接头好像是一个进气管和一颗排气管 压力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