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置DT4256欧姆档数字乱跳

楼主(2017-05-15):
日置DT4256欧姆档数字乱跳是否正常?
还有表笔短接底数,每次重新开机都不一样,有时0.0,有时0.2,有时0.5,有时0.7,这个正常不?
谁有这款表,告诉我一下

网友A:
手上有同款,刚才开机看了一下,1.乱跳的情况没有,直接显示6000MΩ。你的万用表是否处于干扰或者辐射比较强烈的环境?2.表笔短接显示0.0或者0.1,此表有归零功能。

网友B:
我每天都用这个表,你说的两种情况都不正常。其实这个表除了快,没有优点。

网友:
看起来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每天都用这个表,你说的两种情况都不正常。其实这个表除了快,没有优点。

有什么缺点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同款,刚才开机看了一下,1.乱跳的情况没有,直接显示6000MΩ。你的万用表是否处于干扰或者辐射比较 ...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同款,刚才开机看了一下,1.乱跳的情况没有,直接显示6000MΩ。你的万用表是否处于干扰或者辐射比较 ...

归零是手动按什么按键归零?还是自动归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归零是手动按什么按键归零?还是自动归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缺点说来听听

使用四节7号电池但是续航时间不见得比别人长,也就是相对比较耗电。不管是交直流,在测量一些不断变化的电压时最好用手动量程,自动量程有时候测值偏低,可能是换挡太快或换挡算法问题(个人猜测)。LOZ档内阻不够低,不适合我使用。实测精度和线性没有F117C好,不过也只差一点点,不影响使用但心里有小小不爽。DT4256售价800多元,不算低的价格,用起来除了快,其他没太大的感觉,但却有以上的缺点,尤其是前三点影响使用体验。个人感觉不如加钱买F117C。

网友:
这么在跳肯定不正常的,会不会表笔座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四节7号电池但是续航时间不见得比别人长,也就是相对比较耗电。不管是交直流,在测量一些不断变化的 ...

谢谢您的信息!与F117C相比哪个速度更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信息!与F117C相比哪个速度更快些?

用起来两块表都足够快,差别只有很小。如果论自动换档的速度117C稍快一点,要是都设置成手动量程DT4256能更快显示出稳定的读数,在手动量程下DT4256的刷新率也更高。

网友:
这个表电阻档不是比例方式工作的,是恒流方式,60兆欧档是10nA,pwm方式工作的恒流源,建议顺着线路楼主查查内部有没有漏电,特别是刀盘

网友D:
这个情况多数是主板漏电,请切底清洗表笔座到表档电路板,我以前的优利德也试过,后用洗衣粉泡清洗 ,切底解决。。。。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情况多数是主板漏电,请切底清洗表笔座到表档电路板,我以前的优利德也试过,后用洗衣粉泡清洗 ,切底 ...

洗衣粉不行吧,有专用洗涤剂+去离子水,如果不是助焊剂残留只是为了洗漏电的板子可以只用去离子水,最近发现康师傅有种纯净水可以

网友:
我的日置表欧姆档也是数字乱跳

网友:
不是 故障  表笔 镀层的原因  全新的刚开始用也是会这样  用日置3238的随机表笔9170-10 没有镀金的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