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有把12V直流变24V直流的升压电路图

楼主(2017-05-15):
本人想制作一个移动T12烙铁,现有一个12V锂电池组,想把它变24V4A,不知谁有类的升压电路,先在这里谢谢老哥们老姐们在百忙之中帮忙,不胜感激谢了 谢了

网友A:
随便一个3525 推两个MOS管,推挽电路,有个变压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个3525 推两个MOS管,推挽电路,有个变压器就行了。

谢谢您给的建议,不过用此电路有变压器感觉体积大,制作麻烦 也没有此电路图,我模糊记得有一个用555去推两只MOS管的电路简单易制

网友B:
要做移动T12烙铁,建议用2块电池成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移动T12烙铁,建议用2块电池成24V

谢谢帮忙 我就一块12V电池组它有充电保护电路 不想破坏原来的电池组 所以想改升压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笔记本转换电源,可能电流达不到4安

网友:
LM2576就可以呀

楼主(2017-06-30):
引用 网友C:
电子倍压器就是振荡产生方波,再进行放大、整流滤波,输出与输入叠加产生两倍电压。

已成功解决此问题,用汽车低音炮里面的升压电路切割下来用,很好用的

网友:
淘宝上有升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