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焊接比芝麻粒儿还小的贴片元件?

楼主(2017-05-15):
很小的贴片元件,风枪一吹就找不到,烙铁一放就看不见,难搞啊。刚才一个小东西,焊了两个小时,弄没了三个,到第四个才勉强算焊上。在此想请教各位高手,您,怎么焊这小东西?

网友:
            这是我自己动手修理一个Find 7手机,更换按键背光发光管的实例照片,工具如图所示,都是常用的东西。
           更换贴片元件,需要的是细心,耐心。设备倒在其次。

网友:
眼神不好就不要焊了,眼神好用尖头加有铅焊锡,很好焊的

网友:
有一种工具叫眼夹式放大镜。

网友:
修表放大镜,或者放大镜台灯,特尖烙铁,或者白光T12-BCF1特小斜面马蹄烙铁,用牙签压住元件一边一边的焊,眼神不好或者手抖都费劲

网友:
焊贴片电阻电容,摆正元件位置,压住焊好一边,松开再焊另一边。

网友:
把原件按到焊接位置,烙铁点焊!

网友:
一直手工焊接,仔细点就行。。。

网友A:
去买个修钟表哪种东西带起就可以了,我前几天焊了很小的排线用的显微镜头用铁丝绕起来临时做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买个修钟表哪种东西带起就可以了,我前几天焊了很小的排线用的显微镜头用铁丝绕起来临时做的一个

感谢以上所有热心坛友的回复

网友:
烙铁头用刀头的,功率35W以下,镊子必不可少,在医院用的那种搪瓷盘里操作,小零件不容易跳出来。

如果没有合适的放大镜,最小的贴片元件最好不要小于0805,否则难于操作。

网友:
我都是用T12刀头,多粘焊锡,上好松香水,然后用尖头镊子夹住原件固定好,烙铁放在侧边用焊锡把原件两边同时融化后撤走烙铁,稍后松开镊子就焊好了,焊过0402的贴片都没问题,主要是镊子必须好用不然容易夹飞元件

网友:
修卫星机时焊过,几次都不成功,元件太密,又担心弄坏其他地方,手一直发抖。后来想想反正自己用,难看就难看点吧。先在线路板焊盘上点焊三根线出来,这个很容易,然后把多股线留一根搪好锡,在贴片元件上绕几圈,烙铁一点----OK。然后再把元件放到原地。热熔胶点封一下,成功率百分百。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刀头。。。   最小的都可以焊        问题是 眼神要赢!  哎。。。 越发不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奉献的绝招。

网友:
这个多焊焊就会适应的,刚开始手都要发抖的了!

网友:
用烙铁焊的话,刀头,镊子夹住焊好一头再焊一头。夹的时候不要用力,用力容易搞飞。
风枪的话,元件先沾一点助焊膏,放在焊盘上,用小风吹化锡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开很高的风速。

网友:
热风枪 936烙铁 台式放大镜 助焊剂 镊子 还有就是耐心

网友B:
小的贴片我是用镊子放好位置,然后用马蹄头上点锡,在贴片平行的方向平推一下就行了。。。虽然有点难看,不过能用。
下面这个是论坛收的一个小显示器的,不通电的,到手拆开发现一个fr9888爆掉,连一个脚的焊点烧掉了。。。还有两个电容爆了。本来懒的上风枪,堆锡把边上的小电容都一起搞掉了,拆下来才发现原来底部有锡的,怪不得那么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的贴片我是用镊子放好位置,然后用马蹄头上点锡,在贴片平行的方向平推一下就行了。。。虽然有点难看,不 ...

妙哉!高手。

网友:
尖头 加放大镜

网友:
最小的就不说了,一般的还是好弄的,现在配件容易吃锡摆好烙铁一点就行,比老早的插脚件好弄

网友:
买来的电压表头坏的,后来发现掉了电阻,我拿放大镜才能看清,估计焊不上。先记号,学学。

网友:
用热风枪 300 度风力1.5-2  5MM出风嘴  缝衣针压住

网友:
先把焊盘搞平,尖头烙铁就可以。

网友C:
焊接贴片元件实用办法:1清2抹3焊
      1清:首先彻底清除焊盘上的残余焊锡:这个度不好把握,可以用报废板子多多试验就能摸索出规律;2抹:清理好的焊盘上及元件下方涂抹少许焊宝(俗称焊锡油,注意买中性的,那种老式的含酸焊锡油会把焊盘腐蚀的不要不要的);3焊:用镊子把元件摆放到焊盘上,由于有焊宝的作用可以稍微黏住元件,元件找正后用电烙铁将锡丝溶化于焊盘上,先焊住其中一个管脚,这时如发现元件歪斜,不要着急,稍微冷却后即用电烙铁烫化焊锡,趁焊锡尚未凝固之前用镊子扶正。而后用烙铁溶化焊锡焊接另一个管脚。
              使用贴片元件的电路板,铜箔都比较脆弱,因此不能用镊子强行扶正元件,以防扭断焊盘铜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贴片元件实用办法:1清2抹3焊
      1清:首先彻底清除焊盘上的残余焊锡:这个度不好把握,可以用报废 ...

清理焊盘可以用多股导线上锡后 吸走, 漂亮!

网友:
带个放大的眼镜  要用心 手静

网友:
我也用放大镜,,,,

网友:
没看出来是焊的哪个

网友:
这已经很大的贴片了,你还没见过更小了,一摄子摄住先焊一边,应该很好焊的

网友:
按说这活是贴片机干的哦!非要人工焊,就得上热风焊台了。

网友:
以前请在外国工作朋友购买过德国产的焊接贴片元件的镊子型烙铁

网友:
热风枪低速挡,用镊子压住芝麻管OK

网友:
用斜刀型的烙铁头,先把焊盘涂上焊锡,用刀头直接把小贴片粘起来,放到焊盘上,焊锡熔化后,一拉就可以了,由于液体表面张力的原因,贴片会自动粘在焊盘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随便焊啊,有好的烙铁头就OK,焊耳机音圈那个引线才更难,眼神不好基本看不见

可谓明察秋毫之末了。

网友:
以前修手表镊子手工修正游丝,里面的螺丝不比贴片零件大,手很稳,还不用放大镜。现在不行了手越不想抖越抖的厉害。干这种活主要靠手稳,再就是眼睛要好,现在两样都不行了。

网友:
元件越来越小眼神越来越差。放大镜的干活。。

网友(2017-06-14):
放大镜台灯不贵的,自己搞贴片还是备一台的好,放大镜中间还有一个小放大镜,方便观察尖镊子压住元件,低风垂直也不会吹得到处找……

网友:
显微镜,好焊的很,两脚的先焊一脚。尖头烙铁

网友:
用尖头烙铁+放大镜+尖镊子

网友:
尖头刀头,镊子,先上锡,压住尖头两边焊,刀头化锡轻移

网友:
技术其次,眼神好是主要的。烙铁要好用。

网友:
焊这小东西一定要细心

网友:
30w尖头烙铁,先把焊盘溶平整,多余锡甩掉。烙铁头上一点新锡,烙铁粘住贴片往焊盘焊。然后给另一边上锡。如果不平整两边快速焊一下。ok

网友:
焊0604,0402的路过,不管是焊什么,手工焊的话,工具要好是第一位的。
1,镊子要好,力度适中,头子不会扭曲,要平齐。
2,烙铁头要合适,用尖头我是不太适应的,因为尖部不是太好吃锡的,我一般是用小马蹄头或者是一字扁铲头,刀头用得比较少。
3,烙铁温度要调好,焊盘要清理好,适当上一点助焊剂,我是用的酒精松香液,如果不希望有残留的话,焊好后用酒精洗一下就行了。
4,要有一个放大镜一类的东西,我是用的一个体视镜,20倍的,不要太大,20倍足够了,倍数低一些,视场亮得多。没有显微镜,放大镜是一定不能少的。
5,就是要有一个明亮的台灯了。

网友:
用电镊子

网友:
建议楼主拿些废板多练下 ,其实用风枪和焊台都可以, 风枪要注意风量,焊台最好用刀头,我自己觉得用风枪焊出来漂亮,你参考下吧。

网友:
路过,得看大师傅们的回复,顺便学习下

网友:
用点胶把元件先粘住试下

网友:
尖头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