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功放怎样防止烧功率管?

楼主(2017-05-15):
专业功放,多组高压的,不好在整流后加电阻啊。有人说在220V串200W的灯泡。

网友:
就烧过一对,还是先锋卡拉OK场效应管功放,调静态电流,调过了,

楼主:
                                                          高电压的

网友:
在交流电源输入端传个200W灯泡,开机灯泡亮一下,如果不熄灭,电路有问题

网友A:
用大功率大阻抗的电阻做负载,先保证工作电压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功率大阻抗的电阻做负载,先保证工作电压正确

开机就烧,与负载无关。两路电的好办,各串一个10的大电阻就行。

网友:
赞成串灯泡。因修电磁炉也是这样的办法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就烧,与负载无关。两路电的好办,各串一个10的大电阻就行。

我的习惯是检查问题,首先把大管引脚断开,无论什么鼓障都不怕,串灯泡方法也是上了论坛后才知道的

网友:
烧得地方先不要上管子,先不上电情况下,用对比法测,OK后,两路电压你最好不要用本机电源上电,可以先上一对小得电压,一路一路来,如果有一声道是好得,你可以用对比法测静态电压。如果你手上没有电源,那你就用半桥整流跳过本机电源,正负都串一个阻抗大一些得,一组一组切换着上,不要同时上,要不直接串本机电源也行,但要更大的电阻,也是一组一组切换着上电。

网友:
串灯泡简单一点

网友:
功放功放 先解决差放,及推动,0点无漂移。再接功放管细调 。

网友B:
表示完全不懂啊。 看某论坛卖的功放套件里面的装机说明都是说  在上大管测试前,要调什么中间电压,末级静态电流的。不能接上大管,要先用灯泡代替,然后什么什么调成0,什么什么类的某个点测到的电压要在多少多少MV之间,有时候要测10分钟证明散热器和温度补偿正常才可以继续组装。 这种事情你们懂的知道,我是看得一点都没有头绪啦。估计分立元件功放都得这么整。

网友:
串联个电子保险丝,过流马上就自动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完全不懂啊。 看某论坛卖的功放套件里面的装机说明都是说  在上大管测试前,要调什么中间电压,末级 ...

有的功放不接功率管根本无法测中点电压,中点是高压,不是OV。

网友:
先不接功率管是一个办法,不过其偏置电阻一定要接齐,这样推动管的输出电流才有回路,整个负反馈网络才能建立,这时你可以去调试中点电压和功率管的Vbe(Vgs)。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将上下功率管的be结(gs)短路,这样不论中点电压如何波动,功率管都处于截止状态,等中点电压调好了,再用小电阻代替be结(gs)的短路线,慢慢增加小电阻阻值到合适的功率管静态电流。

网友:
调试的时候不接喇叭。

网友:
专业舞台功放基本都是OCL,灯炮大法最好用了。我在生产厂家修了两年,空载可以接小一点的灯泡,不必200W那么大

空载试机不要把功率管全接进去,一对就够了。不然万一炸鸡损失惨重

网友:
串灯泡保险。以前修电视、功放都这么干,不然功率管几多都不够烧

网友:
最好的做法就是吃透电路原理,然后认真检查电路。没有捷径可以走。

网友:
串电阻比较保险,须然专业功放有多组电压输入,但是高压哪组在大功率时才供电的,维修时可以先不通电。

网友:
大功率白炽灯哪里还有卖?

网友:
将功放管断开,将喇叭保护电路断开,只调末级,很快就能调好。如试听也好办接一个小的电源变压器即可,注意测中点及两个发射极的电压,都正常了在接大功率管,接之前注意一定要先测一下大功率管的耐压及放大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功放头疼的还有
功率管能不能挺住的问题
专业功放供电都是土80~110伏可能有的更高

如机器烧得不重换的件少,可以换完坏件后可以直接试机。机器坏得重,功率管、前级包括推动管、电阻坏,都要认真地查,电阻阻值没变,色变黑的最好换掉,一路元件全测过去,确认元件无再坏的元件后可以试机,我的习惯是用调压器,把220V降低了试机,测过几个重点电压正常后,然后慢慢的升压试,不烧就是修好了。
修功放最好用正品功率管,拆机管不错,不一定要用批管代换。新买的管真的不放心,有的新管耐压不够,通电不会烧,可音量一大就烧,而且烧得很惨,烧得冒烟。再修难度大。不过这些年来没碰到过修好再烧的。

网友(2017-07-07):
31楼的办法是好。但有个要求是有调压器,如没有调压器,那不如其他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