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人说早期大光头机器需要翻过来放?

楼主(2017-05-15):
RT说是这样可以防止光头塌陷?(早期机器比如飞利浦CD10、东芝J9啥的) 我不懂 请高人指点 感激不尽!

网友:
试过,没用,主要是悬挂系统疲软,治标不治本。短时间用用还行。不能解决问题。什么调光头啊,什么机器翻边放啊,什么碟片打磨啊,都折腾过。就是换光头也必须原装的。还有精密调校之类的,不是普通修电视的师傅能干的。

网友:
试过,没用,主要是悬挂系统疲软,治标不治本。短时间用用还行。不能解决问题。什么调光头啊,什么机器翻边放啊,什么碟片打磨啊,都折腾过。就是换光头也必须原装的。还有精密调校之类的,不是普通修电视的师傅能干的。多年前弄了一个进口先锋LD都折腾烂了,后来还加了一块解码板改成VCD,但就是光头没法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没用,主要是悬挂系统疲软,治标不治本。短时间用用还行。不能解决问题。什么调光头啊,什么机器翻边 ...

感谢高人指点  还听人说有些机器翻过来放反倒会出问题

网友B:
机器都有设计寿命,超过后很难通过补救延长,基本只能更换新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都有设计寿命,超过后很难通过补救延长,基本只能更换新部件。

了解了 就是和摆放没啥关系 坏了就是寿命到了  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几十台随身CD机,一律倒放保存

藏品不少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放还是能解决不少问题的

哦?你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你能详细说说吗?

cd激光头,有个悬挂镜片的支架
有些光头,支架是塑料的,时间长了,塑料疲劳了,就会塌陷
加上老机器,聚焦伺服系统不是那么好
光头聚焦有问题,就会产生不读碟现象
反过来放,光头相当于长时间突出来
塌陷现象能得到缓解
能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光头的激光管不能老化,老化了,,调整那个电位器能用段时间,但并不久
LD的光头,,好像是钢丝支架,塌陷的不多
好多的光头,不是单纯的镜片塌陷问题,
如果光头,擦擦不行,还是换掉把
强用,丢码会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激光头,有个悬挂镜片的支架
有些光头,支架是塑料的,时间长了,塑料疲劳了,就会塌陷
加上老机器, ...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