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手电钻充电电流

楼主(2017-05-16):
今天刚到手插上充电器不亮 ,开壳后发现电路板一条长长的锡连接火线与零线保险管在他们之间爆了 ,换了个1.5安保险有输出了,插上电钻的电池只亮待机黄灯,充了个把小时,插上电钻不转,一测充电电流都没有,但是电池用可调电源能充,拆了个电池发现第三个脚是接过热保护的元件,打火机烧下断开,冷却后连通,研究了下电路,第三脚黄线应该是充满检测脚,就是电池温度慢慢升高自动转成绿灯,黄线串10K热敏电阻,用打火机烧转充满绿灯,现在直接在黄线连接的5K电阻换成20K电阻,能充电了,但是不会转灯,只能当傻充,原先充电电流1A,有2大二极管发热。手摸2秒就受不了了,拆了充电限流电位器,电流800MA左右,凑合着用,感觉是充电器不匹配,充电器是7.2V到24V能用的,充了一会电钻就能钻了。力度还不错 1500MA 充800MA充2小时,感觉充电电流还是太大,但是调不小了,用过充电钻的。1500MA7.2V 镍镉电池 充电电流一般是多少呢?800MA充电对电池是有点大?   8334792[/attachimg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1安电流,用3个电阻串联加大取样电阻后变成500ma,0.3c充电,手头没有这么小的大个头电阻了,由原先 ...

电池不太热就行

网友A:
镍镉,镍氢电池充电电流取0.1C,1500MAH的电池用150毫安的电流充12小时,200毫安的电流充10小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镉,镍氢电池充电电流取0.1C,1500MAH的电池用150毫安的电流充12小时,200毫安的电流充10小时也可以

你这个是慢充计算方法,快充一般可以达到0.5C嘛?

网友:
这个要看电池是否允许高电流的充电。有的可以0.5~1C标准充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慢充计算方法,快充一般可以达到0.5C嘛?

这不叫慢充,这是镍电池的标准充电电流,长期用0.5C充电会使电池失水提前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慢充,这是镍电池的标准充电电流,长期用0.5C充电会使电池失水提前报废

原来1安电流,用3个电阻串联加大取样电阻后变成500ma,0.3c充电,手头没有这么小的大个头电阻了,由原先的充2小时变成3小时,应该问题不大,电池基本上不热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对这种充电器有详细剖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1955-1-1.html

网友:
还是改锂电吧。我的也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对这种充电器有详细剖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1955-1-1.html

电池无温控感应,电池内部只是一个温度开关,不折腾了,现在能充电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