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给设计个5686的单端图纸~~

楼主(2017-05-16):
手头有朋友送的两只5686的管子,和一对10k48小牛,叠厚25mm初级直流电阻为530欧姆左右电感18H左右,物尽其用,前级推动管手上有6n1、6n2、6n3、6n11,还有6j1、6g2管子,请老师设计个单端电路,不吝赐教,万分感谢,附上5686的参数

网友A:
找一个6N2推6P1电路,把6P1阴极电阻改为390欧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6N2推6P1电路,把6P1阴极电阻改为390欧姆即可。

多谢白版主及时答复,其余的都不用改呀,阳极电压用25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白版主及时答复,其余的都不用改呀,阳极电压用250V?

屏压帘栅压都是250V,5686栅极电压也是-12.5V,由于屏流与帘栅电流比6P1小,所以只要把阴极电阻加大到390欧姆即可。

网友B:
把6P1阴极电阻改为390欧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压帘栅压都是250V,5686栅极电压也是-12.5V,由于屏流与帘栅电流比6P1小,所以只要把阴极电阻加大到390 ...

6p1用的是300欧,回头试试,到时候先把图画好上来再找老师参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6P1阴极电阻改为390欧姆即可。

楼主:
白版主看看这个图这样改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版主看看这个图这样改可以吗?

这个电路6J1三极接法推力不够,6N2推6P1电路非常多。6P1厂家推荐典型工况:屏压250V,帘栅压250V,栅极偏压-12.5V,屏极电流44mA,帘栅极电流7mA,负载阻抗5K,阴极电阻Rk=12.5V/(0.044+0.007)mA=245欧姆,取250欧姆。而5686电子管屏极电流只有27mA,帘栅极电流5mA,栅极偏压-12.5V,因此阴极电阻Rk=12.5V/(0.027+0.005)mA=390欧姆。

网友A:
6N2前级可以参考这个电路(阴极旁路电容极性画反了):
功放部分参考下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2前级可以参考这个电路(阴极旁路电容极性画反了):

功放部分参考下面电路:

非常感谢白版主的详细解答,还有一个问题,负反馈的调整原理是怎样的?对于5686放大器电路里6n2的负反馈任然和您做的6p14三极管接法电路里的负反馈电阻取值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白版主的详细解答,还有一个问题,负反馈的调整原理是怎样的?对于5686放大器电路里6n2的负反馈 ...

负反馈电阻原来草图里4.7K标有*号,其阻值需要在实际制作中调整,以输出功率较大,输出波形没有削顶失真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电阻原来草图里4.7K标有*号,其阻值需要在实际制作中调整,以输出功率较大,输出波形没有削顶失真 ...

没有设备只能用耳朵听了,另外请教一下白版主,要是用舌宽19叠厚40,0.5的ei片绕电源变压器的话够用吗?初级用0.22的线1344匝次级输出按230伏计算用0.2的线1541匝,低压6.3伏1的线42匝给5685供电按2安计算,6.3伏0.5的线给6n2供电按0.5安计算42匝,不知这个参数对不对能不能绕下。

网友A:
这个铁芯按10000高斯计算功率不到30W,估计不够,如果有红灯711电源变压器DB-45-160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铁芯按10000高斯计算功率不到30W,估计不够,如果有红灯711电源变压器DB-45-160可以直接用。

那个变压器只有一个,还有点问题,电源的相对要求不高,自己绕绕就当学习了,66的片子叠厚到40的话应该差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