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plus不开机 电流反复跳变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16):
  【机器型号】苹果6 plus

  【故障现象】不开机,电流反复跳变

  接修一台苹果6 plus,客户反映机器摔过,开始能正常开机,用了几分钟后突然黑屏就开不起来了。

  【维修过程】

  拆机接电流表,待机电流有50mA左右,触发之后电流可以跳变到200mA左右然后反复跳变。以前遇到这种电流,一般都是I2C短路、CPU上层空焊,或者USB管理芯片出现问题造成。

  首先拆掉苹果6 plus USB管理,通电触发故障依旧。然后拆CPU屏蔽罩,拆掉屏蔽罩发现CPU 0.95V供电电感直接摔掉了,还有一个PP VCC MAIN电容也被烧掉了,背光IC表面烧裂。

  首先补上0.95V电感,然后拆掉背光IC。拆掉背光IC时发现A2脚I2C0已经和旁边的A3脚短接到一起了。

  清理焊盘,由于背光IC烧的比较严重在清理焊盘的时候焊盘松动,掉了几个。接可调电源,待机恢复正常。触发电流跳变正常进入开机状态。补上焊盘装回背光IC,背光IC烧的那么严重发热,升压二极管也一起损坏,就顺手把升压二极管也给换了。

  接屏通电,直接进入系统。此故障到此修复。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