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使用中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05-16):
深圳吉美电子提示:在焊锡作业过程中要戴口罩,作业后要洗手,小心烫伤。
电烙铁在使用过程中常会出现烙铁头带电、通电后不热、烙铁头不吃锡等故障。导致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又该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1)烙铁头带电  烙铁头带电故障的原因除电源线错接在接地线接线柱上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电源线从烙铁芯接线柱上脱落后,又碰到了接地线的螺丝上,从而造成烙铁头带电。出现这种故障容易造成触电事故,并会损坏元器件。为防止电源线脱落,平时应检查电烙铁手柄上的压线螺钉是否有松动和丢失,如有松动或丢失,应及时配好。
(2)电烙铁通电后不热  当电烙铁通电后,发现烙铁头不热,一般是电源线脱落或烙铁芯线断裂。遇到此故障可用万用表的R xlk挡测量电源插头的两端,如果万用表指针不动,说明有断路故障。首先应检查插头本身的引线有无断路现象,如果没有,便可卸下胶木柄,再用万用表测量烙铁芯的两根引线,如果万用表指针仍然不动,说明烙铁芯损坏,应更换烙铁芯。35W内热式烙铁芯两根引线间的阻值力1. SkQ左右,若测得阻值正常,则说明烙铁芯是好的,故障出现在电源引线及插头本身,多数故障为引线断路。更换烙铁芯应将新的同规格的烙铁芯插入连接杆,将引线固定在固定螺钉上,并拧紧接线柱,同时要注意把烙铁芯引线多余的部分剪掉,以防止两根引线短路。
(3)烙铁头不“吃锡”或者出现凹坑  当烙铁头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因氧化而不沾锡。这就是“烧死”现象,也称做不“吃锡”。当出现不“吃锡”的故障时,可以用细砂纸或锉将烙铁头重新打磨或锉出新茬,然后重新镀上焊锡就可以继续使用了。平时也可把钢丝清洁球放在烙铁架盒内,将工作中的烙铁头在清洁球上扎几下,便可清除烙铁头的氧化物。另外,还可手握电烙铁手柄,将氧化的烙铁头浸入盛有酒精的容器中,经1~ 2min后取出,氧化物就被彻底地清除了。为减少烙铁头不吃锡现象的产生,应尽量做到不焊接时,不要给电烙铁通电。若烙铁头上有杂质,可将一小块海绵用水浸透后放入一小铁盒内,再将工作中的烙铁头在海绵上轻快地正反拉几下,烙铁头就会光亮如新。当电烙铁使用一段时间后,烙铁头就会出现凹坑氧化腐蚀层,使烙铁头的形状发生变化。遇到此种情况时,可用锉刀将氧化层及凹坑锉掉,并锉成原来的形状。然后再镀上焊锡,就可以重新使用了。为减少烙铁头出现凹坑现象的产生,应尽量采用腐蚀性小的助焊剂。

网友:
这个新手用的到

网友:
很实用的知识和经验,值得我们这些新手学习,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新手容易烧死烙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