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只木盒矿石机基本完成,接收效果还行,试验一阵子再看看。

楼主(2017-05-16):
二只木盒式矿石机,小的单调谐场管矿石机,大的双调谐场管矿石机,线圈口径相同,主要是为了对比性能试验的。经初步试验对比,双调谐场官矿石机电路比单调谐场管矿石机电路,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有明显提高。双调谐电路场管电路中,由于触发信号一部分取自另外一个调谐回路,这样对主调谐回路的能量损失来说就减少了,另外对主调谐电路的影响减少后,主调谐回路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在二极管电路是不能相比的。二极管双调谐电路是以损失能量为代价来换取选择性的,损失的就是灵敏度

网友:
漂亮!那个喇叭是怎么做的?

楼主:
喇叭是淘宝上买的压电号筒喇叭,可以直接使用,我这儿是把压电片换成了舌簧耳机,这样信号强的时候可以用喇叭,信号弱的时候可以用耳朵,方便收听,

网友A:
我准备用这个喇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用这个喇叭试试

矿石机喇叭,还是这样效果最好

网友:
矿机要走上层路线了吗?还让不让雕斯玩了?

网友:
带喇叭的木盒矿石机好看,玩出了别致和个性,给老师点赞!

网友B:
线圈参数有么,仿一个

网友:
老师的木盒矿石机水平高,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参数有么,仿一个

这是提供的几组线圈制作参数,在线圈电感量一定的情况下,主要看用的筒的直径,铜线的线径来确定匝数。这里提供了四种规格的参数。这样方便大家灵活运用。

网友C:
只能收调幅的?现在都几乎收不到调幅的电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收调幅的?现在都几乎收不到调幅的电台了。

你说得并不全面, 接收环境要看实际情况,中波还是有的,还有短波也可以收得很好,中短波的优势是可以接收的距离很远,一般基本上可以达到上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上,调频矿石机也可以做,调频的接收距离很有限,通常只有几公里到十公里左右,很少能超过十公里的距离,因为调频波是直射波,传播距离有限,就象人的眼睛直接看不到多远一样,而中波是地面波,可以沿着地面传播,短波依靠电离层的反射,也可以传播得很远。所以,你说的那种情况在特定环境是有,但不是都这样。

网友D:
喇叭太漂亮了,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太漂亮了,多少米?

喇叭淘宝上有的,搜索压电号角喇叭,十五元一只

网友:
另外,详细介绍一下天线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提供的几组线圈制作参数,在线圈电感量一定的情况下,主要看用的筒的直径,铜线的线径来确定匝数。这 ...

收到,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并不全面, 接收环境要看实际情况,中波还是有的,还有短波也可以收得很好,中短波的优势是可以接 ...

矿石机,不用电也能收调频?不用电能收电离层反射信号?可成功过?还是理论上的东西?就那点能量能推动耳机或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石机,不用电也能收调频?不用电能收电离层反射信号?可成功过?还是理论上的东西?就那点能量能推动耳 ...

呵呵,这个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不是新鲜事了,你只是觉得不太相信,没听过罢了。

网友:
木盒做的真漂亮,好手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不是新鲜事了,你只是觉得不太相信,没听过罢了。

看来是果真是孤陋寡闻了

网友E:
装在木盒里如何调节线圈。难道每次调台都得打开木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在木盒里如何调节线圈。难道每次调台都得打开木盒吗

开始使用的时候调节一下,调节好后就不用一直调整了。所以并不影响,

网友F:
那个,我是技术小白,不知道可不可以要个qq号急求一些指导。我的是3567961344。真的急求。可以有偿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我是技术小白,不知道可不可以要个qq号急求一些指导。我的是3567961344。真的急求。可以有偿指导。谢 ...

你可以加矿石收音机  群号330396335     这样更方便进行交流学习

网友:
那个是汽车的气喇叭?